关于末级三极管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0-09-09):
末级三极管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我发现穿透电流小的,放大倍数小,穿透电流在0.0几毫安的,放大倍数在30+,穿透电流在0.几毫安的,放大倍数在60+,选择穿透电流小的,放大倍数太小,选择放大倍数大的,又怕噪音大?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办法:推动级选大一些,管子大,倍数大,末级以稳定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推动级选大一些,管子大,倍数大,末级以稳定为要。

很多1.5的机子,采用功放级用一对3ax31,而前一级却用3ax81

网友B:
末级管子,尽量选β大的来用。如果是推挽使用,还要使各种参数尽量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级管子,尽量选β大的来用。如果是推挽使用,还要使各种参数尽量对称。

我原来都是用的穿透电流小的,和β值小的,看来还得用大的

网友:
收音机,受机箱、喇叭、带宽限制,加上人耳朵的分辨能力,对功放管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基本上只要管子是好的,换上去基本听不出区别

网友C:
最近修理一台春雷805收音机,原装两个推挽管,一个放大倍数是120且穿透电流很大,一个是70,照样可以用,只不过是输出幅度受到一点影响,测试表明最大输出4.5V,超过4.5V有一向波形开始削顶,而2个放大倍数接近的3AX81B输出幅度是5V不削顶。

网友:
末级功放管基本不用考虑噪音问题。

网友:
现在的管子更好了,如果用新产的管,船透电流再大也没多大,所以选放大倍数大的比较好。至于噪音问题,因它是末级,不经过再次放大,噪音可忽略不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理一台春雷805收音机,原装两个推挽管,一个放大倍数是120且穿透电流很大,一个是70,照样可以用,只 ...

请问这位坛友,你说的是p-p,实效值应该不大于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位坛友,你说的是p-p,实效值应该不大于2v吧?

是P-P,用示波器测的,当然是P-P。

网友:
红波电唱机的功率管因为交流电压高都坏了,为了提高功率储备避免再次损坏,用了2只倍数只有20多的3AX63替代,改单管前级低放为两管直耦,并把前级静态电流增大一倍。主观听感不错,没有感觉功率减小,有机会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不要溜电的,这是锗管的致命伤,放大倍数不要小于40,电流要足够大。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管子的高低搭配使用问题,末级和推动级有一级使用高β的那么剩下来的就用低β管子,以前厂机也是这样选配管子,可以充分地利用资源。我认为末级管子宜选用β较小而穿透电流更小的管子,前级推动管可选用β较大的管子。只有末级是滑动甲类功放时宜选用较大β的管子以利于滑动。原因是末级管子处于较大的电流和电压下,有功率输出要求,通常会发热,如果管子穿透电流大在较大功率输出管子发热时穿透电流更大且上升很快,很容易造成管子的热击穿,而末级管子因为要输出功率,要考虑到电源效率,通常射极上只可以串联一个几欧姆的小电阻用以稳定工作点,而前级推动管则可以不考虑效率问题,可以采取强烈的直流负反馈用以稳定工作点,射极电阻可以用到几百欧。曾经维修过一台红旗643收扩对讲三用机,使用一对3AX81做推挽输出,输出功率额定0.5W最大一瓦,有支管子损坏拆下良好的一只测量,β只有22,有点惊讶,换上一对20倍出头的管子后,各项指标均可达到原机指标,可见厂家是有考虑的。更换的此批管子测过β都在20~30,却还是J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