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在不,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09):
记得以前在国外的时候见到过一种磁力耦合器,体积比较小,国内的稍大些,问题是这种磁力耦合器能否替代车上的离合器?是因为效率问题还是另有原因?液力耦合器能用在车上这个应该也能吧,如果能行的话是不是就不用了换离合器片了

网友:
设计汽车的都是傻子,为什么就么想到呢

网友:
个人拙见,还是效率问题。

导磁体与永磁体必须有速度差才能产生磁感应力 , 使间隙变小,然后传递的扭矩才能增大。

虽然最终可以实现同速。但是变速箱是频繁换挡,换挡时间就是个大问题。

液力耦合器的锁止相对来说就快多了。

双离合相对比AT省油,就是滑动时间更少,锁止更快。

网友:
磁力离合器的结合和分离是瞬间的吧,不适合汽车

网友A:
磁力耦合器的连接依赖于电力产生的磁力, 这里涉及到能量消耗, 你说电气系统在运动部件下的寿命长还是弹簧压板的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力耦合器的连接依赖于电力产生的磁力, 这里涉及到能量消耗, 你说电气系统在运动部件下的寿命长还是弹簧 ...

电气系统是静止的,不运动

网友(2020-10-11):
引用 楼主:
电气系统是静止的,不运动

多想一下   往你你没想到的地方去思考,  汽车工业已逾百年 结构上基本上在又很难的突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气系统是静止的,不运动

难道不是处于待机状态?那有情况怎样快速处理(不会开车所以才问)

网友B:
如果电离合,电池旧了,一大堆汽车坏在半山坡上

楼主误解了磁力耦合器的用途了.那是在越野车上跟据路面颠簸情况调整液压避振系统压力,在调整那时,

用磁力拉开机械连接,使调整电机不在超荷情况下工作,当调整工作结束.磁力消失,

它工作时间是不可超几十秒,超即烧毁,故体积小.在二手市场凡有这可调避振的车,这个线圈是100%已

损坏,没找到一台这线圈还是好的,故这是个花俏卖点,骗青年车主买,而非实用项.

网友:
汽车采用全电驱动可解决一系列问题,发电机的效率由于有强磁铁大大提高,开关电源的应用解决了稳压的效率问题,以现在的技术完全达到节能,大大降低了机械加工的难度,汽车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离合,电池旧了,一大堆汽车坏在半山坡上

楼主误解了磁力耦合器的用 ...

我实在韩国见到过这个东西,24v供电电流很小,体积也很小,但两端轴挺粗,扭矩看来很大,可以一直工作不损坏

网友:
现在大货车水箱风扇和大巴车的缓速器好像都是用的电磁耦合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韩国见到过这个东西,24v供电电流很小,体积也很小,但两端轴挺粗,扭矩看来很大,可以一直工作不 ...

〝见过〞,与〝使用过〞是认识一件事物的不同深入层次,我2006年就拥有日产有电动调液压避震的高档SUV,

买回后经车厂检测电动线圈巳烧,联系日产维修部无件,于是寻遍纽约市各大二手零件场,寻了几个月,回答都是;

这零件设计有问题,不可能找到好件.此后,日产公司SUV便不再生产这种电调液压避震系统了

而美国车中,有调节避震软硬以适应不同路面平整度的系统,则是采用气压泵调节的,系统简单耐用,调节时耗电远

远低于电磁离合型式,故车子报废了,小高压气泵精密度还是如新一样.

网友:
又是一堆想弯道超车的.......人,现实会很很地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