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空气可变电容真的比有机密封可变电容收台时灵敏度高吗?

楼主(2020-09-09):
磁棒越长接收信号越多,信号越强,但是用空气可变电容也比有机密封单联接收的信号强声音大吗?我用旧收音机拆下的小可变电容和空气双联的一联比较,不论做无外接天线的单管机还是矿石收音机都没有发现空气可变电容比小密封单联强到哪?选择性也一样,难道我的耳朵不行?求解答?

网友:
这是个无需讨论的问题,收信机的输入部分Q值高低对整机性能有决定性的影响。线圈的高Q值,可变的高Q值是各种收音机,收信机特别讲究的器件。军用收信机中的可变是最讲究的,不但全都是空连,其制造加工,材料和处理,都远超收音机的民用品。如果塑封连能代用又重又体积大成本又高的空连的话早就采用了,就因为高Q值空连是高品质收音机的关键元件,无可替代。现在,高Q空连存世量越来越少了,喜欢diy收音机的爱好者物色几个空连是明智之选。高指标的民用机也都是空连的。至于区别需仪器进行比较,凭耳听不科学。

网友A:
以空气作为介质的可变电容器,是最古老的可变电容器。
当发现介电常数高于空气的介电常数的绝缘材料可以显著提高电容器的容量以后,有机介质的可变电容器就发明出来了。
所以有机可变是技术进步的产物。
至于用耳朵来判别哪种电容器更好,显然这是徒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空气作为介质的可变电容器,是最古老的可变电容器。
当发现介电常数高于空气的介电常数的绝缘材料可以显 ...

在某些“发烧级”的玄吹者来看,听不出空气可变电容是你功力不够,他们能分出水电和火电的差别,难道你就分不出空气感和塑料感?

有机介质的可变电容器在用了一段时间后,由于摩擦介质表面戴上了静电,会带来调台时的咔咔声很是烦人的,要想消除就得拆开来处理。

网友:
耳朵坏了,快看医生……

网友:
空气可变电容比有机密封可变电容耐用是真的,轴承滑动摩擦,动片定片无接触,寿命长,手感好;有机密封双联在这方面就无可比性了,但是体积小,适用环境多是优点,好多袖珍机,便携机为了把体积做小,有机密封双联是不二的选择,至于接收灵敏度方面,那主要取决于电路,和可调电容无直接关系

网友:
调谐电路的Q值受很多因素影响,按理说线圈的影响应该是最大,而不是可变电容........

网友:
如果,咱们说如果信号强了,那摩AGC,自动增益控制就会动作,让它小下来,所以你要仔细对比极其遥远的弱小信号才能发现奥妙。

网友:
空气可变电容的Q值比有机密封可变电容要高很多,至于灵敏度是个综合指标,不是一个元件可以决定的。

楼主:
很多老师都说用空气可变灵敏度如何如何高,所以我才问的。我还真不喜欢用空气联,太占地方了,除非是大型台式机,还得是超外差的,矿石收音机和单管机收那几个可怜的台不会转来转去的磨损,而高灵敏度的收音机需要仔细的搜索调台,所以才需要耐磨的可变

网友:
空气可变电容比有机密封可变电容值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老师都说用空气可变灵敏度如何如何高,所以我才问的。我还真不喜欢用空气联,太占地方了,除非是大型台 ...

你拿空气联来换我的有机密封可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介质密封可变的最大缺陷是用的时间久了会产生卡拉卡拉的噪音,空气联就没这样的故障。至于接收效果还是 ...

用久了,两种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只不过空联出现的现象时间相对要长点......

网友C:
空气联有好的也有差的,同样薄膜可变也是这样
不管那种,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产品,都能做出上万Q值的出来
各有优缺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气联有好的也有差的,同样薄膜可变也是这样
不管那种,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产品,都能做出上万Q值的出来
...

决定回路的Q值,不但是可变电容,还有电感,还有回路的负载轻重等等都会影响Q值。

就算空气可变的Q值过万,线圈的Q值起不来一样白搭。一样回路的Q值做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决定回路的Q值,不但是可变电容,还有电感,还有回路的负载轻重等等都会影响Q值。

就算空气可变的Q值 ...

是这样的,单独就可变而言,应该具体到什么可变,空气可变要保护好不能弄脏,薄膜小巧安装方便,密封的保存的效果好

网友:
灵敏度都一样的,空连主要是耐用,基本是永久性的,而密封连很容易磨坏,短则一年长则数年必坏,所以一些军机或好的收音头都用空连,后期空连也有小型化的,只是国内没有类似产品

楼主:
那些台式或落地式老机,用了几年后,里面电路板就落了厚厚的一层长毛灰,空气可变电容也不能幸免,无外壳的空气可变又不能套个口袋,看来生活使用上来看,确实不如密封的可变电容,现在网上卖的老收音机,大多数都是采用270乘2的双联可变电容的,使用寿命也很高,至少比现在的微型有机双联的寿命高很多倍。我在淘宝上买了十几只小的密封双联223p的那种差容,具然有几只是碰片的,质量太差了。如果经常实验还是空气的可变电容方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目前我是没觉得的灵敏度对比有明显区别,客观的讲空气可变比有机可变在相同使用条件下,寿命长得多!而且可靠!

网友:
使用空气可变主要还是怀旧情结,包括做各种各样的矿石机,都是这种情结使然。

网友:
空气连结合高Q值的线圈,对电台选择性好。一般收音机都是有源电路,对声音大小估计变化不大。

网友:
空气可变耐折腾是真的,密封可变经不起折腾,引脚焊接时间长了很容易损坏

楼主: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台多的收音机费可变电容,不仅是因为台多用的就多,老选台,关键是仔细的调某个弱台时,这个点就很容易伤,这矿石收音机和来复收音机台少没必要用空气联,我觉得超外差收音机用空气联最恰当。

网友:
空联 体积大,相对 密封介子联,在选台时,旋转时容量 变化柔顺,有利于选台。

楼主(2020-11-02):
我对空气联的见解是,最好用在超外差多波段收音机上,因为灵敏高,台多,用的多,所以用空气联耐用。
     短波台少灵敏度低,用不用空气联差别不大,但是非要用空气联时,我建议用双联,因为矿石收音机用天线,对体积要求不高,用空气双联两联当一联用能省线圈铜漆包线,用一联单用也可以,关键是单联最便宜的都要80块不包邮,而双联最便宜的25元就能到手,容易买到。
        有些简单的直放机用的单联最大容量才120pf而223p型差容双联最大才140pf就能覆535khz到1605khz所以我认为买空气联自然是容量越小越好,这样做单管机或便携机的体积才能小。

网友:
这些不懂哦

楼主:
简单的说,要买就尽量买小体积的,不再乎体积就买双联,双联便宜。听明白没?

网友:
话说还有真空可变电容,有兴趣可以试试那货。

网友:
个人认为矿石机是玩的,不是听的,10多元的收音机也比矿石机好百倍,用空气可变和薄膜可变都是种爱好和玩,喜欢玩什么玩什么。

网友(2022-08-17):
空气可变和介质可变用在有源机里无所谓,但矿机是无源机,要想吧矿机的性能提高一点点都是不容易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空气可变。

网友: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Q值,事实上好的密封可变电容的Q值未必低于普通的空气连。

网友:
虽然密封连不耐用(其实挺耐用的),但是它便宜啊。总体来看,密封连又小又精准有便宜,我认为这密封连比空气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