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电路原理是什么,有谁知道

楼主(2020-09-09):
我是在这个网页上看到的https://www.dianyuan.com/article/49946.html,我总感觉那人说的不对,大家可否帮我分析下原理呢。

楼主:
D5应该是个稳压管

网友:
这是一个充电末期关断电路;当电路检测达到设定的数值后,即断开输出。二楼说的对,D5需要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如果是普通二极管的话,这个电路将不会有后续动作。
其实,就是一个压控电路呗……

网友:
VCC高于D5击穿电压后,两只三极管模拟出的可控硅导通并自锁,继电器吸合,VCC由12V改接“指示器”。

简易的超压保护电路,性能不是很好。

楼主:
我的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Vcc先接12V,继电器线圈左边初始是12V。Vcc先击穿稳压管D5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电压达到1.4V后,下面个三极管导通,使得上面三极管的基级为0.7V,从而上面个三极管导通。这样,继电器线圈左边电压等于电容上的1.4V,继电器两边出现压差,Vcc跳转到指示灯电路。
第二阶段,电容放电,使得电压低于1.4V,下面个三极管不通,上面个三极管也不通,此时继电器线圈左边电压就等于指示灯电路对应的电压。有点疑问的是,那此时不又得使继电器跳回12V了,难道就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Vcc先接12V,继电器线圈左边初始是12V。Vcc先击穿稳压管D5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 ...

这个电路中,你说的第一阶段应该是稳压管D5还没有击穿,这时候继电器是没有动作的。
当电压升高后,使得稳压管进入稳压工作状态后,两只晶体管导通会形成互锁,相当于一个可控硅,这时候继电器吸合,除非电压低到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不能维持继电器的吸合才会释放,这个电压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电压小范围波动的时候是不会引起继电器释放的。

楼主:
着实有些费解。
初始触发后,可控硅导通,继电器左边电压等于0.7V,继电器动作,Vcc跳到指示电路,而一般指示电路无非就是个电阻加LED,即此时Vcc刚离开12V,什么电压都没有,怎么使指示灯亮。
如果12V作为公共端,指示灯倒是亮,可接下来Vcc脱离12V,可控硅断开,继电器两端啥电压没有,那不还又回到之前最初起点,成循环了。但和实际肯定不一样。
不知道哪里错了,各位帮看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着实有些费解。
初始触发后,可控硅导通,继电器左边电压等于0.7V,继电器动作,Vcc跳到指示电路,而一般 ...

楼主:
之前描述不清,Vcc就是电瓶里的电容器。有这个图,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
DW5的稳压值选择很重要,否则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
更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