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9V电池 可以改为9V电源吗?谢谢

楼主(2020-09-09):
有个测温仪,使用9V电池,但因为电池电量关系,会出现误差,我想直接连个9V电源上去,请问这样可行吗?9V 电流多大的合适,1A 2A ?
谢谢

网友:
使用9V电池的仪表耗电很低,完全可以用稳压电源;
找个9V的路由器电源,测量一下输出9V左右的就可以用。

网友:
我用的数字万用表就是用淘汰下来的9V路由器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现在都是两串锂电供电,能用很久很久!

网友:
没任何问题。 而且一般这类仪器电流极小, 1A以下都可以,500mA都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 主要是我这个测温仪 电量低 测温偏差很大 所以想弄个直流 稳定些

网友A:
无需移动可以改。原来是电池供电的话,500mA足够,一个小变压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就行了。
有移动需求的话,还是买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移动可以改。原来是电池供电的话,500mA足够,一个小变压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就行了。
有移动需 ...

谢谢 我不破坏原来接口  以后电池也可用

网友B:
不方便,不是所有需要测温的地方都有电源。建议使用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方便,不是所有需要测温的地方都有电源。建议使用充电电池。

谢谢 我都是在车间里  都有电源

网友:
使用9v层叠电池的设备一般来说不需要太大的电流,如果是测温抢的的花电流应该超不过100MA

网友:
完全可以改外接9V电源,但是一定要控制好纹波,仪器仪表类纹波会影响精度和可靠性,最好是使用线性电源,最简单就是工频变压器整流后大电容滤波再加7809降压

网友:
用交流9v直接供电试试看,是不是更好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是用6节七号电池正负极焊接好,串起来,用胶带粘在外壳下面,用一年多,还有电!

网友C:
电源是否稳压,直接影响到精确度,电池当然是最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是否稳压,直接影响到精确度,电池当然是最好选择。

现在直接用可调电源调节到9v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度怎么样?

准确 和用电池正常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