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唱机拾音怎么放大

楼主(2020-09-10):
手摇唱机的电器部分坏了,换了一个海燕收音机的板子,收音能收到,就是唱机的拾音头出来的2根线不知道怎么接,哪位老师能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串个电容接音量电位器两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容接音量电位器两端试试。

多谢

楼主:
求东方红101唱机,收音部分和放大部分线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东方红101唱机,收音部分和放大部分线路图

看看这个可以不?

楼主:
谢谢老师。能不能加个微信,教教我接线,我那个不知道哪儿有问题,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