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00型万用表换表头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手里的500型表头线圈坏了,内磁的,买个配件表换了表头上去,结果所有量程都偏低10%左右,后期表,没有可调的线绕电阻,但是多一个带小变压器的小电路板,上面有两个可调电阻,请问这个小板和变压器干嘛用的,所有电路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小板。

网友:
图?

老500表子没ACA

你的可能有ACA吧?

网友:
弄个图看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500表是表头线圈断了,这个应该是500ha,那个变压器应该是测交流5A档

网友:
电流互感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确实是500ha型,看来得先调整R配,校准50微安电流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确实是500ha型,看来得先调整R配,校准50微安电流档了。

所有量程都偏低,要提高表头灵敏度而不是调电路,500表的表头录敏度39.5微安为标准,先测试表头灵敏度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
所有量程都偏低,是新换表头内阻偏大,调整R配应该能解决。

网友:
通常表头的灵敏度都被设计者用尽了,没有多少可挖的潜力,在外围电气电路上做文章,挖不出10%的零敏度提升量。

因此,估计只有通过充磁提高表头灵敏度这一途径,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就只能用坏表头表的零件和部件,去修配件表。

网友:
500型内磁表没有修复的意义。

楼主:
解决了,这个表的接线如图,跟500ha的电路图还是有差别,去掉了表头正极串联的470欧电阻,去掉了表头并联的37.5K电阻,表头负极串联的一个1k电阻去掉改为一个1.4k可调电阻,调整后误差在2%以内,满足指标,算是合格。新旧两个表头估计灵敏度还是有差别。本图来自论坛存档中坛友的拆解图片,本处借用,与我的表完全一样。这是我93年上大学时买的,所以有情怀。顺便说一下本次维修经过,大概十多年前出于好奇打开后盖看看,结果表头上的不干胶掉了没有装回去,估计进尘土了,后来表针偶尔犯卡,这次本打算拆开除尘,没经验,没用保护措施,表芯拿出来线圈就蹭断了,才知道需要保护叉。

网友:
我估计没那那么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楼主这样弄,表头部分的内阻产生了变化,会牵扯到测电压的分压关系、测电流的分流关系。多检查几个dc电压、dc电流档位,如果精度都达标,才能算过关

网友:
表头不配套,

网友:
表头与之前的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