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防火墙无法打开,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10):
就是无论点哪个,都出来那个对话框,根本进行不下去。

网友:
英文版,表示看不懂

网友A:
微软官网下载的原版?如果是,

Win10 防火墙文件是 C:\Windows\System32\Firewall.cpl

首先确定该文件存在,然后,检查注册表项 .cpl 对应 cplfile 的  FriendlyTypeName 项目属性为 @shell32.dll,-10155

如果不是从微软官网下载的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官网下载的原版?如果是,

Win10 防火墙文件是 C:\Windows\System32\Firewall.cpl

是官方原版,防火墙我现在在控制面板找到了,不过问题仍然没解决。我的安全中心还是打不开。一些设置设不了。

楼主:
最后还是我自己google上搜到个英文方法解决了,哎这三脚猫英语还管点用。

网友:
重置一下看看再说怎么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