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2020-09-10):
现在住的地方中波接收很好,每天听听新闻天气预报的比较惬意,怎奈马上要拆迁了,新房在11楼,是顶楼,旁边都是27-8层的楼房,中波收音机在新房里接收性能不行,放到窗户边上也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电磁干扰也不大,就是接收信号太弱,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技术来增加中波信号强度?

网友A:
办法总比困难多

外接环天线,环天线安装户外或楼顶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代表性,现在高层住宅居多,都是混凝土现浇注板房,屏蔽信号厉害,也想听听大家的办法,最好要实践过方案,因为我的期房过一年到手,砖混结构的收听条件会改变。期待有益高招。

网友B:
室外天线,效果最好。

网友C:
中波,不久 可能就要成为历史了……

网友:
上网络收音机吧
类似天猫精灵 的
喊一声就可以
不用再调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波,不久 可能就要成为历史了……

我有时在想,如果广播成了历史,咱坛里的老老少少们该玩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时在想,如果广播成了历史,咱坛里的老老少少们该玩啥

国内停了,收国外的 ,更挑战

网友:
收音机的问题。中波接收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波,不久 可能就要成为历史了……

央广的720khz乡村之声,正在贵州建造第二个中波发射台......

网友E:
高层建筑的结构都是钢结构框架,在电特性上形成了闭合回路,且闭合回路的周长都远小于接收电波的波长,所以在房间里接收肯定不行。如果在窗户边上声音也轻的话,多半要考虑机器的灵敏度是否足够,边上二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并不构成接收屏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央广的720khz乡村之声,正在贵州建造第二个中波发射台......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层建筑的结构都是钢结构框架,在电特性上形成了闭合回路,且闭合回路的周长都远小于接收电波的波长,所以 ...

收音机的灵敏度没有问题,因为不是用一个收音机测试的,包括红灯2L 1400,德生9701,9700DX ,808A ,DSP 收音机和自制的,都是一样,应该是信号衰减厉害,倒是FM 信号很好,附近100公里以内的电台基本都拿下了,只是调频没有调幅声音的味道,所以想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另外架设天线没问题因为就住在顶楼,只是天线限制了方便性而不能移动,所以想架好天线后,信号可以用无线的方式来完成,方便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央广的720khz乡村之声,正在贵州建造第二个中波发射台......

中国乡村之声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原来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层建筑的结构都是钢结构框架,在电特性上形成了闭合回路,且闭合回路的周长都远小于接收电波的波长,所以 ...

中波波长长,绕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四面高楼中间是不会衰减多少,这和超短波以上不一样……但是在高楼内确实信号很差,我这边在郑州郊区郊区收省台中波信号都和外地台差不多(德生660),高楼自带屏蔽属性,即便是在楼外靠近墙体信号都衰减的厉害,这一点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感觉如果是架室外天线的话距离楼顶太近都会影响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中国乡村之声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原来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台?

这是我在上海接收的北京中国乡村之声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5Nzg2MDMwMA==.html

网友:
买台车机,架个室外天线,绝对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国乡村之声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原来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台?

主发射台在北京朝阳区,频率720KHz,功率200KW,全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

这个电台目前尚无正式播出的同频分布台,各地的其他720KHz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时在想,如果广播成了历史,咱坛里的老老少少们该玩啥

不太可能取消中波广播。
拿内蒙古自治区的对牧区广播来说,1044KHz的10KW发射台,市、旗、县的同频分布台总功率达520KW,规模之大是其他地区不多见的,花了大力气占领的这个宣传领域,不可能随随便便让位。最近内蒙的...(此处略去若干字)。
还有,一国两制领域,也是斗气的场所。沪浙闽广一带的域外中波,他可不会跟你同步消失,黄渤海区域同样如此。
新、藏地区,那就不用多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在上海接收的北京中国乡村之声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5Nzg2MDMwMA==.html

22:00的晚间,相对200KW的发射功率,电离层扰动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G:
接外接天线肯定是提高收音机接收效果的办法,但我觉得风险较大。我曾经买过一个爱华多波段收音机,当时花了800多。机器给了一个外接天线,接上后没用多少天,收音机就不好使了,短波无台,中波只能收到两、三个强台,估计是雷电或过高的感应电压损坏了高放部分的集成电路或管子。所以,建议好的贵的收音机尽量别用外接天线,便宜的无所谓了。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分3步,  卖房,  勘探信号, 买房。哈哈

网友H:
那就不如〝龙卷风〞收音软件算了,五千个电台?

网友:
在新宅区的顶楼看自己要收啥频率的电台,就架一个 1/4 波长的接收天线塔即可。一般不需要用到八木(YAGI)的天线,因为纯接收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外接天线肯定是提高收音机接收效果的办法,但我觉得风险较大。我曾经买过一个爱华多波段收音机,当时花了 ...

想起了小学的课本里(小马过河),松鼠的意见和老牛的意见让小马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室外天线,效果最好。

高层再加上室外天线,要注意防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就不如〝龙卷风〞收音软件算了,五千个电台?

版主说得对极了。
不就是听电台吗,至于什么办法收听,根本就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根本就不需要纠结。如果纯粹是为了怀旧,那就回到旧房子去,岂不是更有旧时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主说得对极了。
不就是听电台吗,至于什么办法收听,根本就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根本就不需要纠结。如 ...

老宅是回不去了,拆迁的原因,很喜欢中波的声音,不然也不会问大伙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波,不久 可能就要成为历史了……

感觉是这样,然而,,, 天津几乎所有本市电台调频和调幅同步,就是一个中波666的节目就是不上调频~ 害的我一爱听小说的哥们总在那叫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总比困难多

外接环天线,环天线安装户外或楼顶

我怕雷~~~

网友J:
想玩还不简单,室外天线,放大以后辐射室内。

搞个直放站。室外天线接收信号,选频滤波以后,放大,室内天线再辐射。想想人家多少地下室,隧道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一个手机信号放大器就解决了。

要么接现在不都是AM/FM同播嘛,收FM信号再用小功率的中波转发,覆盖自己的家,自娱自乐。中波微功率发射电路又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可能取消中波广播。
拿内蒙古自治区的对牧区广播来说,1044KHz的10KW发射台,市、旗、县的同频分布 ...

我觉得也是,广播不同于电视,广播的存在具有政治意义,所以即便是赔钱运营,也没那么容易取消的

网友K:
说点实际困难,高层住宅小区内要想架设天线,特别是中间层,物业决不会允许,一旦坠落不是赔钱就是进号子,墙面开孔都受限制,真是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点实际困难,高层住宅小区内要想架设天线,特别是中间层,物业决不会允许,一旦坠落不是赔钱就是进号子, ...

不见得,常看到小区里满满的锅对着卫星接收都能搞定。

中波天线更简单---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点实际困难,高层住宅小区内要想架设天线,特别是中间层,物业决不会允许,一旦坠落不是赔钱就是进号子, ...

现在的高层住宅不都有安放空调外机的小阳台么?小阳台的栏杆就可以固定天线嘛。

网友:
使用高灵敏度收音机并加装外置天线
去郊区干扰少的地方听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下电力线天线,在冰箱电源线到插座这一段上,均匀卷几十圈胶电线,一头开放,另一头接收音机。电力输电线 ...

你是认真的吗 收到的都是电磁干扰。别人想离电力线远一点,你倒好,直接绕线圈

网友:
中波生存环境恶劣。只能自己弄大天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下电力线天线,在冰箱电源线到插座这一段上,均匀卷几十圈胶电线,一头开放,另一头接收音机。电力输电线 ...

你这种做法对于弱信号是可以,但是一般的机子很容易过载的,特别是在城市里干扰大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玩还不简单,室外天线,放大以后辐射室内。

搞个直放站。室外天线接收信号,选频滤波以后,放大,室内 ...

那样得差转,同频率下是不可行的吧?做一个特有频率的机子把中波一兆多的带宽直接给搬到几十兆的频率去发射,这样室内的干扰就会大大减小,但是高频率下选择性恐怕就难以保证了,对了,再做个二次变频把频率降到45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