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00B做推挽,预期功率20-25W,请问音色和单端300B相比,区别大吗?

楼主(2020-09-10):
如题,请教各位有经验的老铁!KT88推挽玩过了,想试试300B这个。已经买了两对PX300B

网友:
从简单到复杂费尽了心思,到掌握了复杂了,又费尽心思由复杂转到简单!到老了,追求最简单,还要很好地简单,就喜欢做一只管的机器!折腾啊,人生啊,就是折腾!

楼主:
纸上谈兵,再跟一帖:
用6922+12BH7直偶的架构,通过仿真,输出267VPP时,THD<1%,在没有环路反馈的情况下,这个结果是不错的。
6922工作条件:  Rk=100K, Ra=47K, Vb=180V, -Vk=460V,Ia0=2.3mA
12BH7工作条件:Rk=7.7K, Ra=36K, Vb=388V, Ia0=5mA
300B工作条件:OPT=5K,VB=420V,Vg=-95V, Ia0=40mA,Po=37W。

关于NFB在哪里设置的问题,之前是考虑环路,以得到一个比较多的DF值,现在看来未必了。比如烟版的一款单端,将着眼点放在推动,结果实际听音很好;而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听音经验--805单端,环路NFB实测指标不错,就是听起来不如那些没有大环NFB的,岂不怪哉!所以我认同烟版的玩法,最后还有耳朵收货这一关!
楼上老大的问题,我的看法如下,请各位斧正:
1、由输出功率,选择电路结构(单端OR推挽)、功率管、VB;
2、计算功率管工作点、OPT规格;
3、选择输入级、推动级的管子。通常第一级提供增益,第二级主要是关注动态和线性,第一级由于动态很小(本例<20VPP),失真基本上没问题;
4、由音源输出电压,确定闭环增益,进而计算NFB系数;
5、由上述第四点,确定输入级的工作点

在整个设计中,工作点的选取要兼顾动态、线性、屏耗,作负载线时要合并下一级输入阻抗(音频范围就是考虑偏置电阻)。对于增益较大的管子,其米勒电容有可能会影响前级的高频响应,这个是要关注一下的。我之前曾经用6J8替代EF86,高频衰减非常明显,外围电路需要重新设计。

下一步就是作业验证,国庆节开工!

网友:
很难回答,不如直接做单端845或211。

网友:
如果楼主听不出单端和推挽的区别就做吧,功率比较大。

网友A:
直热管子做推挽比多极管更容易好声,做吧。

网友B:
就单端和推挽比较,我更喜欢推挽,不论是直热还是旁热。

网友:
用300B做推挽的人不多,管子都买回来了,支持你做。

网友:
既然有材料了就做吧,音色嘛你自己喜欢就好。我木耳朵不知道音色。

网友:
遗憾!我连3百B都沒听过,我做第二台F U7推挽之后,经过多年调试试听就不想做其它机了,推挽才是我想要的声音,6P1单端我也喜欢,因为价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热管子做推挽比多极管更容易好声,做吧。

多谢!比较有权威的建议

网友C:
300B推挽少见,支持留着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B推挽少见,支持留着搞起来。

惊动海版了!我一直在潜水,向各位老师虚心学习。机箱有两套,一种是淘宝*良家的,类似电脑机箱。感觉是不错,就是高度上有点突兀;另外一种是仿quad II的,这种机箱我一气做了三套,推挽专用。做这个推挽的想法是,消除300B顽固的灯丝噪声,打算推动也用直热管4P1S,求个味道。300B单端功率小了点,推挽理论上是4倍。供电电压约450V,滤波电容不难找。国庆节假期如果不回老家,就可以动手了;否则只有年底。平时也忙,但是坛友这么捧场,最后是一定要拿出来献丑的 。听感不说,数据必须实在!

网友D:
      放大器给放音设备需要有一定的功率储备,其倍数电子管与晶体管机差别也比较大,推挽其输出相对单端输出功率大,自然有较大的储备功率,这如同男高音帕瓦罗蒂歌唱时底气十足,有震撼力。对音响低音要有一定的提升输出功率大对此也具有优势。
      国外的胆机、名机中,绝大部分采用推挽功率放大器,成为音响功率放大器的主流。而国内高保真胆机,则基本采用单端功率放大器,发烧友在制作中一般倾向于单端功率放大器,因为单端放大器电路简单,容易成功.音效也不错。
      由于推挽电路是用两只管子放大,故两管的协调非常重要。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接线、摆位、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不然效果不如单端放大,特别是调试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最后不维仪器也不维耳朵而兼顾的音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单端和推挽比较,我更喜欢推挽,不论是直热还是旁热。

同感,推挽的动态感觉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过推的就不听单的,要的就是那个霸气,看着纸盆强烈的跳动会有一种莫名的爽!

10楼是不是老洪前辈?从我做过和听过的单端与推挽的比较感觉而言,单端的优势是有特点或者特色,而推挽的优势是全面,不太挑喇叭,不像单端遇见稍稍难推的喇叭便有力不从心之感

网友:
首先两只推挽管特性必须一致,否则失真会加大。
推挽电路比单端电路的偶次谐波少(抵消了),喜欢听谐波的人会觉得“胆”味少了。

网友:
推挽的声音更全面一些,瞬态和动态会更好一些,阻尼系数也会更高一些同时成本和制作难度都很高

网友F:
两头不到岸的东西,钱多折腾,成本高、技术难,音色既比不上单端,指标性能又差石机很远,佩服这种异乎大部分烧友的反向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头不到岸的东西,钱多折腾,成本高、技术难,音色既比不上单端,指标性能又差石机很远,佩服这种异乎大部 ...

同感!这样成本会有更好更多的选择,无论单端与推挽。

网友G:
隔壁有大牛说过,就300B而言,并管、推挽都比不上单端味道,所以不建议做。。。

楼主:
这个机壳是不锈钢的,原用于quad II,输出牛很一般,拆了,上300B推挽。不过,推动部分已经开好小9脚孔位,只能在12AU7/12AT7/12BH7这些中选择了

楼主:
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放在本地硬盘,然后输入路径和文件名,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隔壁有大牛说过,就300B而言,并管、推挽都比不上单端味道,所以不建议做。。。

不劝别人,其实楼主已经定了做推挽。

网友:
推挽好。功率可把喇叭推出隆隆声。
过去老机器多用2A3推挽,做乙类放大。

300B比2A3功率大,应推出更大功率。做甲类推挽,可降低交越失真。每个管子栅极单独供负电,调整屏流使之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器给放音设备需要有一定的功率储备,其倍数电子管与晶体管机差别也比较大,推挽其输出相对单端输 ...

我也做过6p1推挽,出变是自己绕的,绕发是次级在最里面靠铁芯,然后把骨架用隔板分成两半,一个线圈接一个管,中间是高压电输入,铁芯是50瓦的,听起来也可以

楼主:
1、手头的工具还算比较齐全:示波器、信号源、图示仪、失真仪、Q表、LCR表....所以测量不是什么问题,这个推动级的要求接近845推挽了,需要有180VPP的不失真(幅频失真、非线性失真)平衡信号,尽量是低内阻。除了输出牛外,这个是制作成败的重点。
2、既然是为了功率,输出级就会选AB类状态,工作点大概是Vg=-80~-90V,Va=400V~430V, Ia0=30-40mA
3、先把驱动做好,将来可以直接上845推挽,出100W
4、这两天在构思驱动方式,过两天请教各位!
5、为何不能上传图片?按照页面填入.jpg格式图片在本地目录的路径,是这样吗?

楼主:
哎,错了,845推挽AB类工作点在-150V~-180V,推动信号要差不多400Vp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头不到岸的东西,钱多折腾,成本高、技术难,音色既比不上单端,指标性能又差石机很远,佩服这种异乎大部 ...

就是个折腾,反正手头一堆电子垃圾,仪器也不缺,不用也是生锈。单端or推挽,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单端300B我是做过的,听感不差;6550推挽我也做过,感觉一样不错。那么被炒得牛逼哄哄的300B推挽味道如何?试试呗!至少要把指标做出来才能客观评价

网友A:
点高级模式,点图片,点选择文件上传,然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手头的工具还算比较齐全:示波器、信号源、图示仪、失真仪、Q表、LCR表....所以测量不是什么问题,这个 ...

用曲别针上图~

网友A:
刚才看了下,工作点取Vg=-100V,Va=440V, Ia0=40mA,出33.6W,Rpp=4.67K,,线性是很好地。就看用什么电路推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高级模式,点图片,点选择文件上传,然后就OK了

多谢指点,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工作点取Vg=-100V,Va=440V, Ia0=40mA,出33.6W,Rpp=4.67K,,线性是很好地。就看用什么电路 ...

谢谢兄弟!我是大概瞄了一眼,还没有具体作图,手头就是5K牛。迟点发帖说说推动级的想法

楼主:
曲别针是啥

楼主:
纸上谈兵,先说说驱动部分的想法:
1、6922差分+12AU7差分,中间直偶,然后输出隔直到300B。之所以选这两个管子,是因为个头差不多,外观上协调。6922屏压80-90V,Ia0=2-3mA,共阴接负压,取较大的CMRR。输入动态4Vpp,15K负载,增益约20倍;12AU7屏压约150V,30K负载,输出勉强160Vpp,栅偏-6V,Ia0=5-6mA,增益约12倍。这一级的供电要大概380-400V;
2、EF86+12AU7长尾,EF86三极管接法,工作点大概同上;
3、隔壁J版的FET+12AU7/6N1...方式(共阴共栅,V/I--》I/V架构),优点是驱动级输出摆幅比较大(据说有300Vpp),足矣!

楼主:
第1、2方案中,第一级的管子屏压不能太高,同时要有好的线性,当然一般来说瓶颈在后面;第3方案看起来不错,有条件用并管(比如12AU7内部两个结构并联),以获得更低的驱动内阻。照说还有更好的管子做驱动,比如5687、12BH7、12B4A...,无奈这些管子都是高个,外观上无法妥协

楼主:
再说说另外几个细节:
1、关于整流:打算用6N13P+1N5408做桥式,为的是旁热管的延时效应;
2、据说300B冷态的灯丝电流为7-8A(平时才1.2A啊,夸张),究竟是不是这么多,打算用示波器抓一下。然后据说这种冲击很容易让灯丝挂掉,所以准备在灯丝回路串个小电阻,然后继电器延时短接;
3、关于滤波电容:手头有一些500V270UF的二手化工,以及类似的电容。推挽机电容大一些当然好,然后市面上很多空调启动电容,CBB介质,容量几十-200UF都有,不知道这种电容的纹波电流和ESR如何?是否比电解电容要好?音色上有什么取向?

楼主:
再说说整机的增益配置:
1、以整机来说,最大输入为2Vpp/1.414=1.4V RMS,输出20W需要约13V RMS,故闭环增益是10倍;
2、以阻尼来说,没有NFB的话,阻尼约等于1;据说胆机阻尼在5以上比较好听,所以到300B栅极之前开环约45倍(90/2),实际上是240倍,因此可以用闭环获得约5的阻尼。同时补偿了零件的误差,以及那个“不争气”的驱动级非线性失真

补充内容 (2020-9-16 10:55):
无NFB阻尼系数大概是2(内阻约600欧),之前计算有误

楼主:
一个现有的机箱

一个现有的机箱

这个是已有的机箱,红牛前面是两个小9脚安装位置,大牛是电源,然后一个扼流圈。扼流圈前面是整流,另外两个位置是300B

楼主:
本来手头有一对这种机箱的,太高了,有点突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工作点取Vg=-100V,Va=440V, Ia0=40mA,出33.6W,Rpp=4.67K,,线性是很好地。就看用什么电路 ...

多谢指点,可以上图了

楼主:
临时手绘的,见笑!清楚就好

网友H:
进入高级模式,下图写着“附件”的那个按钮,“图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入高级模式,下图写着“附件”的那个按钮,“图片”也行。

看到了,谢谢您

网友:
   推挽输出牛难度大,主要是:工艺、绕制、材料、铁芯装配。

楼主:
贴图,实际上这个电路要获得180Vpp的优质信号有点难,主要在于工作电流、负载和供电电压的选取。由于要直偶,这一级的供电电压被“吃掉”85V,除非将供电电压提升到450V以上,才会在动态、线性和内阻之间取得比较好的平衡。好在我这个电源牛高压是0-310-340-370V结构,后续实际调试时考虑将370V端子用于驱动供电。
另外一个原因是下一级用的固偏,栅极电阻不能大于100K,这就进一步压缩了驱动的动态范围。

楼主:
前面改为用EF86的长尾接法,EF86之所以没有用标准接法,为的是降低驱动内阻。之前曾经测试类似管6J8 ,结果高频很明显的衰减;驱动跟之前一样,属于换汤不换药。

楼主:
这个是J版的驱动,如同上述解释的,此处用了FET,对下一级的动态压缩很小(大约就20-30V最多),因此在360V供电时当然有机会获得300 Vpp的动态。这个电路值得一试,对于我这个机箱,直接两个9脚管并联,进一步降低了驱动阻抗

网友A:
中间级做长尾倒相和做电压放大,增益是不一样的,各级的增益得规划好,免得推动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级做长尾倒相和做电压放大,增益是不一样的,各级的增益得规划好,免得推动不足。

谢谢兄!现在貌似不是增益的问题,两级放大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到46dB 以上增益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动级不能输出180Vpp低失真的信号,说到底就是个动态和线性的事情。12AU7及类似管,都差不多如此,除非将VB电压设置到350V以上。以本例,VB2就是430V以上了,必须另外设计供电。

楼主:
这个应用中,Ra=100K ,Rg'=330K(而本例等效屏极阻抗约27K),而输出指标是 49Vrms(不到150Vpp),THD=6.1%。
要实现大的动态以及低输出内阻,意味着高屏流高供电电压,放大倍数反而不是主要问题。
这两天查阅了12BH7、5687、6SN7....都有类似的结果。

网友A:
既然是被直藕垫高了85V,何不改成RC耦合,将垫高的阴极拉下来,供电电压一上去,啥毛病都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被直藕垫高了85V,何不改成RC耦合,将垫高的阴极拉下来,供电电压一上去,啥毛病都没么。

对电容耦合始终不感冒,相移和音染,强迫症啊!
已经下单买了120UF570V电容,就用在推动这里。370VAC端子刚刚好

楼主:
今天无聊,找出几种常见驱动管的曲线,发现5687可堪使用:Va=130V , Ia0=5mA, Ra=36K(等效负载26.5K), Vo=196Vpp(对称性尚好100V+96V),Vg=-7V, Gv=14.2。12BH7接近,稍逊。而6922本身就是低屏压下线性较好的管子,将Va设定在70V即可。如此,5687的Vb也就380V,可以与功率级共享一组电源。再施以负反馈,理论上指标应该不差。

楼主:
针对驱动电路的设计,一点总结:1、由功率级工作点得出驱动要求;2、查找动态范围可以满足的管子类型,以及可堪使用的增益值(如此例,大约是70%的初始值);3、由动态范围和增益得出大致的栅压(此例200/14=7.14V),故Vg=-7V;4、由动态范围和电路形式,估算Vb值;5、围绕上述条件,在曲线上找出合适的工作点。在满足屏耗限制条件时,工作电流大一点、负载大一点(三极管),线性也要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驱动电路的设计,一点总结:1、由功率级工作点得出驱动要求;2、查找动态范围可以满足的管子类型,以及 ...

基本上总结出来符合现代器材和听音需求下设计理念的基本流程。需要补充的就是对局部和整体失真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