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维修记录

楼主(2020-09-10):
2013年的优派VX2206smh显示器,发现启动慢,指示灯闪烁,判断是电源板故障,拆机果然两电容鼓包爆浆,更换后故障排除。
教训是拆开机壳是问题。外壳表面无螺丝孔,周圈卡扣,但在支架下面有螺钉连接,隐藏在护盖内,幸亏没有使蛮力,塑料有足够的弹性,否则糗大了。

网友:
5V输出电解吧?

楼主:
具体原理还不大了解,1000μF16V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原理还不大了解,1000μF16V并联。

看下电容的耐压就知道了,这种电容鼓包的很多,可能与工作环境有关

网友:
动手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
电容在热的状态下经常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