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IWA HS-J505国频FM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0-09-10):
手上一台AIWA HS-J505经典随身听,几年前自己打理的,换了电容,润滑换皮带,使用正常。

收音主控芯片TC9308AF,通过拨动开关切换高低电平,实现国频(9khz)和美频(10khz)转换。

现在切到美频状态一切正常。切到国频,AM完全正常,但FM听几分钟后无台,VT电压14V以上,一头雾水,查了半天找不到故障点,求教。

网友A:
美频和国频的FM的频率范围是一样的,只是步进频率不同。应该与制式转换没有太大的关系。

调谐电压上升到14V,说明FM本振到TC9308的PLL锁相控制环节出了问题。
极有可能是本振频率发生了漂移,或者停振,导致9308的PLL锁相无法正常锁定而导致的。

修起来比较简单,监测FM本振。看看故障时有没有停振,或者断开锁相环路,给VT段加一个4-5V的电压,然后监测本振频率是否稳定,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即可找出故障点。

网友:
查一下转换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频和国频的FM的频率范围是一样的,只是步进频率不同。应该与制式转换没有太大的关系。

调谐电压上升到 ...

高手啊,按这思路查查看,多谢多谢啦

楼主:
修好了,道路曲折,故障够奇葩的。

TC9308AF的供电电压不足,导致芯片处于临界状态,状态不稳定不能锁频。
切到10khz状态,测53脚的VCC供电电压为1.81V。切到9khz状态,电压为1.76V。
查TC9308AF的电压范围是1.8-3.6V,调整TC7S04F的调整电阻,从100k换成18k,电压升到1.83V,故障消除。

楼主:
收音部分电路图

收音部分电路图

收音部分电路图

楼主:
测Q501 2SA1588Y ce压降0.6V左右,偏大,可能是管子性能不良。查手册ce压降典型值0.1V。
没配件,对付着着用吧。

网友(2024-11-19):
引用 楼主:
收音部分电路图

兄弟,可以发一份电路图给我吗?tanghehua2000@126.com,谢谢。

网友:
为什么电调没有手动调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