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红灯753bg67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现在我把753的原件从蝴蝶753的板子上又弄下来,用新的电路板组装起来,三极管和电解电容都已经实验好了,现在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安装末级bg6和bg7时,选择的两个三极管都是放大倍数一样的,电流参数也基本一致,但是安装到电路板上后,bg7的电流是1.3,bg6的电流是2.1毫安,加大偏置电阻,bg7电流是0.8,bg6电流声是1.4毫安,基本上差一倍,不知道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换了另外一组参数基本一致的三极管也是如此?

网友A:
管子的放大倍数你是怎么测的?你可以测一下这两个管子集电极电流达到1和2毫安时的基极电流,看看是不是管子实际放大倍数并不一样。配对推挽管,最好是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选择波形基本一致的就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放大倍数你是怎么测的?你可以测一下这两个管子集电极电流达到1和2毫安时的基极电流,看看是不是管子 ...

用这个电路测的,两个电阻用的是100k和200k,电压还是3伏

网友:
把 末级 bg6 和 bg7 的电路图发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路测的,两个电阻用的是100k和200k,电压还是3伏

这个电路是不能测量准确的。你按我的要求测:把固定电阻换成电位器,基极回路和集电极回路都串入万用表,调到集电极电流分别是1、2毫安看这时候的基极电流是多少,是不是一样。

网友B:
笨办法,电位器,电压表,电流表,电池, 一支笔一张纸,  一边调电位器一边在纸上自己画条曲线出来。哈哈

网友:
差这么多估计是管子以外的原因,可能是偏置电阻参数变了

网友:
检查变压器吧。

网友:
用三楼图选好的管子,参数接近,而上机静态不一样,只有一种可能,管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笨办法,电位器,电压表,电流表,电池, 一支笔一张纸,  一边调电位器一边在纸上自己画条曲线出来。哈哈

晶体管收音机推挽管可以按我的测试方法配对,集电极电流分别调到100、50、10、5、1毫安,比较基极电流基本相同即可。

网友:
还是晶体管输入特性和值问题,12楼的检测方法可行,与输入、输出变压器、偏置电阻无关。还有个问题是功放管基集之间有无电容?电容漏电也会发生。实际1.3/2.1ma也问题不大,无需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问题复杂化!业余条件下的推挽管配对,只要放大倍数和穿透电流数值相同或相近,即可上机使用,确保效果 ...

其实这是楼主自己纠结,实际推挽管这样的差距无所谓。

网友:
两只推挽管B-e正向压降不同也会出现此故障,如找不到B-E正向压降相同贝塔相同的管子,听感觉察不到失真,那点差距可接受。

网友:
将bg6和bg7两管对调位置在测一次。。。

网友D:
楼主753的板子那买的,我也正在搞753,求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问题,除了管子不匹配外,也许还与输入变压器次级抽头位置不居中、阻抗不均衡有关。一般推挽输出电路 ...

我也怀疑有变压器电阻不一致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753的板子那买的,我也正在搞753,求一张

鱼上搜753或753电路板等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停留在“怀疑”阶段,立马用电表测一下就清楚了。

板子没在身边,等回去后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