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检波多出现在一级中放的电路中?

楼主(2020-09-10):
收音机套件上凡采用一级中放的电路净是三极管检波,而两级中放的净是采用三极管ec极合并后当二极管用,实际还是二极管检波的,这几天看了很多套件都是这样,而且90年代后大量槊封的硅管袖珍机多是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这种现象挺奇特。

网友:
是bc合并代替二极管检波,比二极管检波要好一些

网友:
二极管检波有20分贝的增益损耗,三极管检波是有增益的。

楼主:
目前在一些标准的两级中放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上,基本都是采用二极管检波,而采用一级中放的收音机,尤其是80年代末的硅管收音机,大都采用三极管检波,看来三极管检波像楼上两位老师说的效率高增益大。那是不是二极管检波不如三极管管检波呢?好像集成电路里内部也是采用三极管检波的。

网友:
一点也不奇特。三极管检波是有正增益产生的,这可以补充单级中放的增益不足的缺陷。

网友:
三极管接成二极管形式内阻要小很多,比二极管检波输出要强一些,锗管也是一样,bc并联的3AG检波强过2AP,但末级中周负载较重,拖累整机的选择性,只适用于袖珍或小便携机

网友A:
这么做不合算呢。不如两级中放,中间阻容隅合,不多几个件,性能到是高很多。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极管EB结反向耐压,查看3AG系列三极管的参数就知道,Vebo只保证不小于1V左右,反向耐压太低,而2AP系列检波管,普遍都在10V以上,所以以前锗管时代,几乎没有用三极管检波的,太容易坏。
后来出现只有1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机器,也是硅管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不合算呢。不如两级中放,中间阻容隅合,不多几个件,性能到是高很多。

阻容耦合选择性不好,不如多级高放的直放机了,但是可以用陶瓷滤波器耦合,选择性好省元件,可惜我手艺不行,没有电路板,目前只能买超外差的套件改制

网友:
三极管接成二极管检波多见于1.5V套件,之前装过几个,感觉并无特别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极管EB结反向耐压,查看3AG系列三极管的参数就知道,Vebo只保证不小于1V左右,反向耐压 ...

可不,你一说我才注意,不管直放机还是外差机确实没有用锗三极管做检波的,当然只用一个三极管做检波必须接天线的那种简单收音机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容耦合选择性不好,不如多级高放的直放机了,但是可以用陶瓷滤波器耦合,选择性好省元件,可惜我手艺不 ...

选择性不错了,德生的2P3套件,把三端陶瓷滤波器换成电容,选择性没有太大的下降。两级中周选择性足够了。

网友:
分立器件的后收音机时代,感觉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价格,至于检波也用三极管,怕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用次品管子检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