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0-09-10):
1、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即放大区),应用的是电压负反馈还是电流负反馈?
2、一个元器件上的寄生电容越大,它的高频特性越好还是越差?同样,一个元器件上的寄生电感越大,它的高频特性越好还是越差?
3、电源电路里的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是不是一样的?
4、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推挽功率放大电路,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3.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性质差不多,仅是在保护电流上取值不一样。
4.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是推挽功率放大电路中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性质差不多,仅是在保护电流上取值不一样。
4.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是推挽功率放大 ...

4.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是推挽功率放大电路中的一种。

那请问,推挽功率放大电路除了有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还有哪几种?

网友:
A类推挽放大,AB类推挽放大,B类推挽放大,D类推挽放大………………
有变压器的推挽放大,无变压器的推挽放大,
OTL\OCL\BTL…………
分类甚多啊

网友:
1,判断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短路输出端,看反馈是否消失。反馈消失的是电压负反馈,反馈还存在的是电流负反馈。
运算典型放大器,属于电压负反馈。一般来说,直接从输出端取反馈信号的都属于电压负反馈。

2,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都应该越小越好,频率越高影响越大。

3,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不一样,电路设计思路完全不同。一个监测线路电流,一个监测输出端电压。也有综合检测的,多是过流保护为主。

4,推挽功率放大电路有很多种,只要是末级两个功率级在推挽工作状态,互补和准互补都在其中。

网友:
运放的线性区没意义,运放是看反馈的,反馈是什么类型要从电路上来看

当然运放的开环增益肯定是越大越好,但还是要看零飘电压电流这些,反正不是你那个样子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运放有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两种类型的运放。电压反馈的居多,高速运放中很多是电流反馈的。
2、寄生电容 ...

短路保护并不是只有关断电路,用关断电路来划分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是不准确的,例如某品牌0-30V线性稳压电源,其输出短路保护就是限制输出电流而不是关断电路,所以跟过流保护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个问题冰岛不做回答,前面已经有不少朋友回答了正确答案,只说说后两个问题:3.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不同 ...

晶体管分相是个什么概念?我看了这么多年书,第一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和发射极均使用负载电阻,且两电阻值相等,一个三极管两路输出相位相反、幅度相同。

就讨论你这例子,你所说的三极管发射极负载电阻可以同时是负反馈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