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小弟想做台6p6p推挽,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20-09-10):
本人初烧一枚一直玩单端,想学做一台推挽望坛内老师们指点指点。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哪个电路好一点,主要是买的管子不好配对

网友:
管子不配对就别做推挽啦。

网友:
管子不配对的话可以考虑隔壁的A&T No.1推挽功放。

网友:
所有碳喷管的音乐味都很令人愉悦,值得一做。

网友:
推荐倒数第二图, 屏阴分压经典. 性能好的是第二图长尾.  其它的就算了

网友A:
建议做第二图,固偏,静态电流可调的相等,两只管的"S"相差在10%之内就很好。

网友:
超线性功放对输出变压器的品质要求较高。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做阎锡山电路,屏流可以单独调整。

网友:
很成熟的电路,
搞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第二图,固偏,静态电流可调的相等,两只管的"S"相差在10%之内就很好。

长尾倒相看上去简单性能好,但是做起来能做好的不容易。还不如做屏阴倒的。。。亲身经历,长尾倒相调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