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健伍DP-880SG 改索尼KSS-210激光头遇到的问题,有改过的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20-09-11):
近日有一台健伍DP-880SG读碟困难,大部分碟都不能读,只有一两张碟可以正常读碟播放,进出仓,聚焦,循迹一切都正常,7815东芝光头,由于市面上没有这种光头购买(就算有也很贵一个不划算),想着就用索尼KSS-210A来改装替换,按图纸原有激光头接线连接好KSS-210A光头,(由于原光头激光恒流控制是光头自带的不能移到210A上,所以必须恢复 CXA1081的恒流控制功能才可以,CXA1081的控制输入是低电平有效,所以必须在CPU输出LD ON加一个反相器就可以了),开机KSS-210A光头可以正常聚集,激光管有发光,碟片转一下就停了,不出碟,调大激光管功率没效果,不知道还有哪里需要改,请教各位大侠有改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20-10-23):
引用 楼主:
快点咨询一下高手咯,可以帮了你我他

能使用测眼图,已经自动进入【高手】行列了,

再高的;你们读九楼吧,那是修DVD之皇之举---只换红外发射/接收管,又简又快,向客人收费比换头价平.

我介绍一个测激光头仪器,其实可用零件的红外接收头自制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在同一头中,发射/接收寿命基本双约,发射头无发射功率了,接收头也年迈了.

网友A(2020-09-11):
东芝己不是十年廾年没出激光头的事了,所以贵,如以新SONY头代,仍是寿命很短,倒不如找台报废东芝,或

三/五碟爱华,拆光头,老光头也是极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己不是十年廾年没出激光头的事了,所以贵,如以新SONY头代,仍是寿命很短,倒不如找台报废东芝,或

三/五 ...

老光头都废的坏的了,没有好的,除非会换激光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光头都废的坏的了,没有好的,除非会换激光管

这样的机当然没办法,我知道很多爱华三CD都是控制CPU坏及出碟机构坏的,那种机才是取CD总成的货

我们这边SONY维修站宁可拆电脑盆光头,也不要SONY本身牌子的光头--两星期坏,而九十年代的SONY

光头---车子死了,车机死了,光头读碟还是如新。一切过去了,SONY维修站及我曾经工作过的SHARP维修站

倒闭很久了

楼主:
看来只有80后才知道CD这回事了,90后少数知道,00后压根不知道,10后根本不知道CD的存在,看来没有人玩这东西了,难道现在的数码比以前的模拟音质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80后才知道CD这回事了,90后少数知道,00后压根不知道,10后根本不知道CD的存在,看来没有人玩这东 ...

CD机就一个静字,新DVD机听同一CD多了很多细节,这么说来显然是CD机的静,源于采样率低.巳没任何价值.

米国这边的音响公司十年前打从中国车机生产厂收购的车机己经不收有马达的机芯了.只收有SD/USB插口机

网友:
每种光头的输出特性和控制参数是不同的,改的话,不仅信号放大,处理电路的参数要修改,

由于聚焦,循迹线圈的参十双和驱动特性也不同,有可能超出了原来电路设计的锁定范围,伺服电路参数有可能也要改。
工程量浩大,不要折腾了。

网友:
东芝的光头光学路径密封不严实 应该是拾取路径进东西了

网友:
一般来说,光头外型千奇百怪,极难从不同牌子的光头有希望代用..

过去,Y2K前,有不少名厂名牌光头,会有几种CD/DVD机芯同时选取的可能.

Y2K后.这些名光头见大势已去,早转产了,新一代CD/DVD机芯又轻又薄.原料少用,可能价线极低,已经进入

【换整机芯时代】,换光头的工时费,己与整个机械机芯钱相约.

看机芯的大小,代数来决定你是否只換光头,或全机芯换,当维修工要看机子不同代数,用不同方法修机,

96年前产品的的确无零件机,就推去不修.那年代的机,指标极其低,无修理价值

另;有极高技巧的修理工,以灵巧的技艺;只换发光/接收管这种模式修DVD机芯,省时省力,这可先用废

机来炼手,到技巧成熟时才用于对外客人服务,要注意激光头型号/形状.形状微有高低不同就麻烦.及那

个安装面〔一般是管子的裙边〕必须密贴安装平面,及观察原旧管子有否上下左右空位可作调校光路

这种1200DVD头,以极耐用,不怕震,雄霸了数年车机光头市场

这种1200DVD头,以极耐用,不怕震,雄霸了数年车机光头市场

网友:
楼主,我也在改880 用210光头

网友:
目前状况和你的一样,880有150光头版的,理论也能用210感觉电路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多了个转接小板。

网友:
我用数字示波器cd眼图很不稳定

网友:
要注意新代用的索尼头和原来的东芝头在安装高度上有无大的差别

网友B:
我是整机芯更换的

楼主(2020-10-14):
引用 网友B:
我是整机芯更换的

你改成功了没有

网友B:
目前还没有,我以前看见咸鱼上有880GS用151光头的机器,内部照片来看就多了一个小接口转换板。上面也就有些电阻,感觉是不是7815更换210需要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我以前看见咸鱼上有880GS用151光头的机器,内部照片来看就多了一个小接口转换板。上面也就有些 ...

之前用210改,放碟进去根本不能自己转动,需要改聚焦电阻才能自己转动,今天恢复了原来,改用三洋91光头,放碟进去可以自已转动,但是还是读不出来,示波器测眼图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改了那么多都没有试过一个像这样的竟然没有眼图波形出来的

网友B:
我用210是直接能转就是读不出来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10是直接能转就是读不出来目录

快点咨询一下高手咯,可以帮了你我他

网友B: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可以有报酬

楼主(2020-12-12):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可以有报酬

我的改到可以正常读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