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降低辉光管高压可以延长其寿命吗?

楼主(2020-09-11):
做了个钟玩,感觉辉光管用个十几分钟就蒙了一层浅色灰雾,这玩意寿命应该不长。不知降低高压会不会有效果?反正也不需要那么亮。

网友A:
可以试试啊,这管子碰到好的能用几年,差的一个月。我做过十几台卧式的。。。

网友:
软 PWM 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啊,这管子碰到好的能用几年,差的一个月。我做过十几台卧式的。。。

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试的成本不低,管子太贵了。

网友:
如果就是要这个效果可以用那种灯丝LED模拟吧。

这个管子本身设计就是短命的。

网友:
电压下降以后,总是出现笔段缺损的情况,我手头有个旧管严重到引线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好几个辉光管,都没出现灰蒙蒙的内壁,电压160V。你的可能是漏气了吧。

没漏气,是新管。
点亮十分钟后仔细对比没通过电的可发现窗口有一点点黑雾出现。

网友C:
受限于制造厂家设备限制,真空度不够,气体不纯。以前一直是真空器件的难题。

网友D:
降低高压可以降低工作电流,对这种冷阴极辉光管尤其重要。
一般来说,国产合格品管子标称的起辉电压是150V,熄灭电压大于100V。
过去的实践是,通过阳极限流电阻的作用,使点亮以后的阳极电压保持在130V左右,这样寿命比较长。楼主不妨测量下阳极电压,看是否在这个电压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限于制造厂家设备限制,真空度不够,气体不纯。以前一直是真空器件的难题。

相比辉光管而言,其他国产管还是很耐用的。
像扩音机常用的FU5和FU7我单位都是2年一换,因公共场所使用,扩音机的使用率都比较高。

网友:
开发一个瞳孔跟踪, 你眼睛看它它就亮,不看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高压可以降低工作电流,对这种冷阴极辉光管尤其重要。
一般来说,国产合格品管子标称的起辉电压是150V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漏气,是新管。
点亮十分钟后仔细对比没通过电的可发现窗口有一点点黑雾出现。

这个可能对您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高压可以降低工作电流,对这种冷阴极辉光管尤其重要。
一般来说,国产合格品管子标称的起辉电压是150V ...

原来供电170V,我调整到150V可以正常使用,只有其中一个管子的一个数字角落稍微暗淡些,限流电阻和管子实际电压不知,刚忘了测,已经收摊了,改天再折腾。

网友:
降低电压不可行!这个叫做辉光数字指示管,和充气稳压管一样里面充了惰性气体,达到击穿电压后便会发出辉光显示出阳极对应的数字,并且要有一个最低的工作电压才可以击穿,此时要限制流过管子的电流。充气稳压管没有降低电压可以延长寿命的说法,那样就没法工作了。字段不亮的根本原因,还是管子的制造品质问题,楼主所用的南昌牌,品质极差,我手里有过几十个,几乎全坏了,都有字段不亮或者全不亮的。最好的是上海产的风光牌,几乎没有坏的。南京产的也有,极少见,还有个宇宙牌的还行。对于部分字段不亮的管子,我采取的是分类搭配使用,0、1、2可以亮其他不亮的放在24小时制小时十位数位置上,如果是12小时制那么这个位置只要0、1可以亮就行了。6~9不亮的放在分钟和秒钟十位数位置上,这样使用并无影响,可以是废品管子发挥余热。

网友:
我的辉光数字钟用了五年多了,看了一下用的是五只宇宙牌一只风光牌,现在是小时个位数位置上的那只宇宙牌1字段不亮了,还可用,黑了知道是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