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圈同轴喇叭

楼主(2020-09-11):
第一次看到这种双声道同轴的喇叭,感觉设计不太科学。

网友:
我在【小蜜蜂】机里看到过。声音蛮大。

网友:
小蜜蜂里面的喇叭原来是这样的,我爷爷收了好几台小蜜蜂
声音贼大

网友:
仔细看了下,这喇叭标注45W呢,这么小的2寸喇叭

网友A:
可能是双音圈同相驱动的喇叭,主要应用低电压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双音圈同相驱动的喇叭,主要应用低电压的电路。

从防尘帽位置看像是一个高音头,但是不可能做到这么平,应该是双音圈喇叭,第一次是在漫步者的低音炮里面看到过。

网友:
我有两个三线圈的喇叭

网友:
我替你把贴题目改动了一下.

双音圈喇叭主要用于与某些特定低电压功放配合,而想将输出功率扩大一倍的情况.

有些情况;如功放须要一欧负载的,也要找这些特殊喇叭配套.

又例如;一个电源3.7V的小机子,想用D类功放达到一二瓦输出,那就非找这种喇叭不可

双音圈喇叭在我所在的犹太人音响公司己经销售超过三十年历史,这十多年中国代工多家国外喇叭厂生产,

及中外合资喇叭厂,这些特殊喇叭,和各种窄频带喇叭就渐入我们眼帘中了

网友:
15吋的双音圈

网友:
这些扬声器好特除。

网友:
低音炮喇叭很多都是双音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