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征六灯落地收音机电子管型号

楼主(2020-09-11):
机器上现有6A2,6K4,6N2,6P1,6Z4,缺一只小七角管不知啥型号,也没找到电路图,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6H2,电路是1脚470K接地,2脚3K接地,3,4脚灯丝,56脚接一起接直流高压,7脚为空。

小七脚管的管脚排列一般是1栅2阴3、4灯丝5屏6帘7栅,如果5、6脚接高压,应该是变换阻抗的阴极输出器,如锐截止五极管6J1之类,会不会是压电唱头输入阻抗变换电路?
高阻抗输入容易感应干扰信号,用阻抗变换电路可以降低杂波干扰。

网友:
缺一只小七角管的走线底板图呢?

网友B:
一般六灯的应该还有一个猫眼的“6E1或6E2”吧
是这个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六灯的应该还有一个猫眼的“6E1或6E2”吧

那都是九脚的管子,会不会是6G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都是九脚的管子,会不会是6G2

估计是“6H2”检波管了,只能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6H2”检波管了,只能估计……

不是6H2,电路是1脚470K接地,2脚3K接地,3,4脚灯丝,56脚接一起接直流高压,7脚为空。

网友D:
多出的一灯会不会是电唱放大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七脚管的管脚排列一般是1栅2阴3、4灯丝5屏6帘7栅,如果5、6脚接高压,应该是变换阻抗的阴极输出器, ...

这个说法有道理!
6J1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出的一灯会不会是电唱放大均衡

你说的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出的一灯会不会是电唱放大均衡

应该是的,落地机本身带电唱,也应该是6J1管子,有图的朋友上张图,非常感谢。

网友:
曾有个这样机芯 ,落地机本身带电唱,是6J1管子。在输出牛旁那只小管。也没图。机芯后边有好几个插孔

网友:
确实是6J1   本人有一台机芯   正常工作    大约一年前不知为什么收不到台了   功放部分正常   懒得修一直放在床下

网友B:
看看这个图是否可以借鉴一下,这个使用6J1

网友E:
阴极电阻3K作为阴极输出电路太小了,应当是6J1三极接法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是否可以借鉴一下,这个使用6J1

这个图不错,应该与长征落地机相同,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阴极电阻3K作为阴极输出电路太小了,应当是6J1三极接法放大电路。

因为楼主说5、6脚接一起接直流高压。

网友:
真长知识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B:
一般六灯的应该还有一个猫眼的“6E1或6E2”吧
是这个机器?

我最近也淘了一个一样的机芯

网友:
是6J1,我最近也淘了个和你一样的机芯,找了半天图纸没有一样的

网友:
        落地式组合机,电唱机6J1放大均衡,后面有两个470K电位器,是均衡高低音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