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戴尔笔记本电脑PP26L不能进入BIOS怎么办呀???

楼主(2020-09-11):
这是老电脑,想重做系统,可是按常规开机按F2   F12  Del均不能进入BIOS,不能用光驱或U盘引导启动,这是那里原因,请各位高手师傅给看看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有的电脑是按F1,你试试看。

网友A:
可能动作慢了,我新买的神舟本子也是进不了BIOS,没办法求助,最后售后告诉我按完开机键立刻按F7,最好两只手按。

网友:
其它几个F键都试试,还有del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动作慢了,我新买的神舟本子也是进不了BIOS,没办法求助,最后售后告诉我按完开机键立刻按F7,最好两只 ...

功能键和开机键同时按都不管事

网友:
按ESC,按ENTER。

楼主:
没有人知道更深此原因吗

网友:
dell  有些 电池没电后 会出现很多疑难杂症  你先看CMOS
电池 换一下

网友:
按ESC,F1,把F键都按一遍,有FN键的可以加上FN键试一下

网友(2020-10-11):
快速断续敲击F2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