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钻头是钻金属用的还是钻水泥墙?

楼主(2020-09-11):
这个钻头是捡的,不知道这钻头是钻金属用的还是钻水泥墙用的?谢谢!

网友:
钻铁金属开孔要有中心定位,此钻头可能少部件,或去掉中心定位,用做砖水泥开孔用。

网友:
钻水泥墙洞的。

网友:
无论钻啥,中间都要有一根合适的钻头,并拧紧内六角螺丝!

网友:
这水泥的,金属一般不使用这种刮蹭结构(比如冲击钻、霸王钻、三角钻),切削结构(麻花钻)下铁会更快

网友:
开孔器,可以钻铁皮,中间装一根钻头

网友:
明显是开孔器,铁可以,木头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掏空转头,专门开比较厚的金属孔,铁皮不太好用。角铁槽钢比较适用。

网友:
都可以开孔。多功能的,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耐心解答!

网友:
主要就是个混凝土开孔器

网友:
应该是开孔器!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开孔器。中间定位钻头没了,柄上有个内六角,装上对应钻头,这玩意混凝土跟木头都可以。

网友:
这是一个标准的开孔器!。做鋁合金生意的师傅手里都有!专门用于在鉄皮或者不锈钢皮上面开孔。你这个已经缺件了,少个中心定位鉆头及一个弹鐄。清理一下,松开图中的内六角螺丝,装上对应的占头,可以用!

网友:
用钨钢头,肯定是拱水泥的

网友:
钻砖墙洞的,安装空调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耐心解答!

这都哪跟哪啊 ,这是开孔器,钻金属的,也可以用在非金属比如塑料,木板之类的材料,使用手电钻或者钻床,不是钻墙的那种开孔器,区别在于,金属开孔器,合金刀齿有前角,有容屑槽,刀齿锋利,刀齿一般是平齿。砖墙开孔器刀齿一般无前角,刀齿钝,使用电锤,依靠冲击将砖头混凝土击碎成粉末的方式钻进,无明显容屑槽

网友:
这是开孔器钻金属类的,墙,水泥一钻就废了,不完整中间还有一个小的麻花钻头定位用的。

网友:
钻铁皮 学名开孔器 中间需要一个定位钻头

网友:
金属开孔器,不是打水泥,哪里有2-3公分水泥墙?

网友:
这里不锈钢窗栏的方管就是用这种钻头开孔,然后穿进不锈钢管,那个迳向的顶丝用于固定中心的一根定位的麻花小钻头的。

网友(2020-10-22):
这个开孔器蛮结实的,壁那么厚,木头和金属感觉都可以

网友:
开孔器,用来在看金属板,水泥板,岩板,木板上开孔

网友:
这种钻头是钻薄金属板的工地上 一般干不锈钢栏杆的用的多 中间却个小麻花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