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500M采样与1G采样有什么不同?给大家添麻烦了

楼主(2020-09-11):
示波器500M采样与1G采样有什么不同?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
500M的看50M方波,1G的可以看100M方波。一般来说,500M要比1G的便宜些。

楼主:
哦,谢谢。看到优利德有100M带宽,500M采样、1G采样,搞不清

网友:
因受硬件限制,大多底端都虚高,有些老的200M采样率的,实时性比号称8M采样率新出的波还强。

我的玩具TBS1052B  好称每通道1G?
现在大家都号称,泰克也耐不住寂寞,

楼主:
优利德数字存储示波器双通道100M UTD2102CL示波器搞活动;500M采样,这个如何?价格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利德数字存储示波器双通道100M UTD2102CL示波器搞活动;500M采样,这个如何?价格低一点

500M是2个通道都开的一个通道的采样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是2个通道都开的一个通道的采样率吗?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而言是只开一个通道的最高采样率达500M,双通道时,估计每通道的采样率只有250M

问了,的确是这样,同开250M。你看一般用省200大洋的这款可以吗

网友:
简单点,复原波形至少要2倍采样。500M采样能完美的看250M正弦波。

网友C:
简单说采样要2倍才能复现原波形,500M采样机器能完美的看250M正弦波。你自己DIY的话即便玩单片机大多也是12M最多34M晶体,买个90年代品牌老货那种500M的很实惠。

网友:
采样深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采样要2倍才能复现原波形,500M采样机器能完美的看250M正弦波。你自己DIY的话即便玩单片机大多也是12 ...

18年买了个建伍5400,100M带宽的,没用几次前些日子X轴拉不开了。不会搞,不敢买了

楼主:
又多知道一个指标,25kpts是否越深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多知道一个指标,25kpts是否越深越好?

越深越好,当然是要花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的确是这样,同开250M。你看一般用省200大洋的这款可以吗

采样率太低,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太低,不要买

已经下单 哎自己玩玩,算了,只有不坏就好。谢谢大家

楼主:
那个建伍5400准备配件处理

网友:
采样率两倍于信号频率。你玩音视频处理器最多几十M,买高质量的500M机器足以。

网友:
入门款示波器DS1054Z性价比无敌,关键数字荧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年买了个建伍5400,100M带宽的,没用几次前些日子X轴拉不开了。不会搞,不敢买了

你这机器,计算数值对的,只有波形不对,说明显示和输入部分是ok的。只是视频驱动有点问题。要不你打开清清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器,计算数值对的,只有波形不对,说明显示和输入部分是ok的。只是视频驱动有点问题。要不你打开清 ...

打开一看密密麻麻的,没敢动(内部干净)
目前可以用做高频毫伏表+频率计

网友D:
不要去修它,万一修好了,那就要后悔刚买的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去修它,万一修好了,那就要后悔刚买的示波器了

不会修,当做配件转让 再不计也是高频毫伏表频率计

网友:
采样率就是每秒的对输入信号转换次数,1G的采样率去看100MHz的信号可以产生10个点的量化值。有时候10个点是不可能如实展现实波形的细节。对于观察连续稳定正弦波根据奈奎斯特原理 采样率要大于信号频率的2倍。通过不停的采样叠加还原原始波形。采样率的高低对观察数字波形至关重要,它决定了你能看到的最小脉冲波形宽度和时间宽度。业余500M的采样率玩单片机就够了。高端玩数字通信的用户10GS都嫌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