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输出用电容隔离不行吗,为啥很多人用变压器隔离?

楼主(2020-09-11):
    看网上说,好的隔离变压器还挺贵的。用电容隔离不是便宜量又足吗?

网友:
两组不同的概念吧

网友A:
其实隔离变压器不是业余级玩的东西,贵,就不必强追求.

例如;有个五千人的会场,带很多组喇叭,喇叭线又很长,功放很多台,这就不能用单相电源,要用三相供电,

这种场合的高频自激,无缘故啸叫,怎么反转电源插头也难以去掉交流声,这种情况才会使用隔离变压器

作低阻并机,并且有专门数个隔离变压器合成为一台产品,以方便接插件并机,可购买三.四.六.八...台隔离

变压器合装一个机体的并机分配器.

业余情况不是十台八台千瓦级功放.不是十多廾路上百米一路喇叭.不一定要隔离变压器.

但有些情况;例如三台音频设备串连使用,其中一台是开关电源的,产生杂波,换用变压器产品的替代

又缺失那台机的功能,万不得己,也许用隔离变压器能串连成功可用.

种种情况,没听过电容隔离这回事存在.那是没用的.对杂波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隔离变压器不是业余级玩的东西,贵,就不必强追求.

例如;有个五千人的会场,带很多组喇叭,喇叭线又很长 ...

也就是说,个人用品,电容隔离就足够好了是吧?

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数字牛会增加抖动,仅仅就传输质量来说还不如电容隔离呢。

网友:
是不是还有阻抗变换和匹配的作用

网友:
同轴传输的是数字信号
但是,地线的问题,同样收到困扰
用电容隔离,地线无法实现隔离
所以,电容隔离,只是隔离了数字传输线上的直流分量罢了
并不能起到设备隔离的作用

同轴信号隔离,可以采用变压器隔离,也可以采用光电隔离,这个看你的需要
音频上用的同轴数字信号,速率比较低,隔离办法挺多的

数字信号隔离,其实成本很低,只是只是,所以音响上用的贵
网卡的信号,都是隔离的,计算机之间的通过网线传输,百兆网,通过两对线缆,差分传输,在两对线缆的两端,都是有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的,这样网络上的计算机,就不用在一个等电位地线下工作,这样可靠性会高很多
不知道网卡中的隔离线圈能能用在音频同轴上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个人用品,电容隔离就足够好了是吧?

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数字牛会增加抖动,仅仅就传输质量 ...

对于一大堆奇形怪状的杂波.〝用电容隔离不是便宜量又足吗?〞没这说法.电容只〝通〞!从没隔离功能.

只在公元2020年九月十二日才创这理论的.电容只【隔】直流,不隔交流,不隔杂波.

网友:
对于两个音频系统之间的连接,使用隔离变压器方便和安全。

网友:
就好像你ID的名字一样,好的隔离变压器声音更悦耳,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