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接收受电脑干扰怎么消除?

楼主(2020-09-12):
我的车机在电脑旁边,接收条件恶劣,车机和电脑距离只有1.5米,FM信号电缆距离电脑主机也就40cm,电脑和车机共用一个电源插座,
接收FM时,某些频率比如106.8贵港交通音乐台受电脑干扰严重,电脑关机后,干扰明显减轻,
电缆是合格的,4层屏蔽线,芯线内径1mm,10米衰减不到2dB,
特询问高手,到底是哪里干扰了FM接收?怎么消除?

补充内容 (2020-9-12 08:08):
8点更新,发现是有线网络干扰,拔掉网线就没这么大干扰了,但不能上网的电脑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楼主收的是中波吧?FM一般不会被明显干扰,我用60年代的老FM收音机,放电脑边上了,都挨着放都没干扰,仔细分辨才有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的是中波吧?FM一般不会被明显干扰,我用60年代的老FM收音机,放电脑边上了,都挨着放都没干扰,仔细 ...

哭笑不得,贵港台只在FM发射,根本没有中波信号。
要不要我录一段视频给你?
我不信你的收音机这么厉害,把天线靠近电脑主机,特别是电源和显卡处,看看能不能正常收台?

网友:
有可能就是显示器造成的干扰。
去宝上买几个电源滤波磁环,是可分成两半的那种,注意内径大小。
将磁环分别套上显示器的电源线和信号线,扣紧。
可以将收音机放在不远处,调到有干扰的地方,看磁环在线上的什么位置干扰最小,一般是紧靠接口处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的是中波吧?FM一般不会被明显干扰,我用60年代的老FM收音机,放电脑边上了,都挨着放都没干扰,仔细 ...

调频也会受干扰的,我家卫生间的热霸照明灯就是,一开,离开三米远的卧室里的调频节目就受干扰。

网友:
按理说车机全屏蔽是通过外接天线输入信号只要天线远离电脑就能避免电波串扰。说明问题不在电波串扰上而是通过共用电源串扰,想法增加电源净化滤波装置吧。

楼主:
补充内容 (2020-9-12 08:08):
8点更新,发现是有线网络干扰,拔掉网线就没这么大干扰了,但不能上网的电脑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哭笑不得,贵港台只在FM发射,根本没有中波信号。
要不要我录一段视频给你?
我不信你的收音机这么厉害 ...

我也想发视频给你看,不知道本坛怎么发,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录一段;我的收音机是1960年的,分立元件的,KOWA KTF-1 手提/车机两用的;
我把天线都贴在我的电脑屏上了;液晶屏里面是主机板;

网友:
电脑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容 (2020-9-12 08:08):
8点更新,发现是有线网络干扰,拔掉网线就没这么大干扰了,但不能上网的电 ...

更简单了,这些都是共模干扰,电源滤波磁环可以直接套在网线上来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了,这些都是共模干扰,电源滤波磁环可以直接套在网线上来消除的。

谢谢,我上马云家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了,这些都是共模干扰,电源滤波磁环可以直接套在网线上来消除的。

电源线要在磁环上绕上几圈

网友:
网线上绕个磁环试试,绕两圈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收音机就在电脑旁,有线网络,无线网络都用过,没有发现有干扰,除非特别靠近显示器,因为显示器是塑料 ...

稍微好点的显示器都有屏蔽的(内部可以看到,镀镍屏蔽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容 (2020-9-12 08:08):
8点更新,发现是有线网络干扰,拔掉网线就没这么大干扰了,但不能上网的电 ...

确实有干扰。
1.我在另一间房内架无线路由。电脑房用无线网卡接收。
2.干扰:说明台信号强度不足,电脑(尤其台式机)内方波会被调解放出。
建议加装汽车天线放大器。

网友:
论坛有毛病了,几十K的文件也不能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