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己做电桥夹具,线材和BNC头怎么选择?

楼主(2020-09-12):
BNC头用视频Q9头可以吗?线材长度最多不能超过几米?

网友A:
使用上都可以兼容,但是如果BNC头接BNC座,Q9头接Q9座就会耐用一些。  许老师电桥的建议中,高频电缆可以用到50~100CM。 音频线用20CM左右。  我用单芯的音频屏蔽线,20CM左右,需要说下的是,合格的音频屏蔽线的屏蔽层密绕程度很高,现在某宝上买到的很多都是稀稀疏疏的屏蔽层,你可以注意看下图片,若买到稀疏的果断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上都可以兼容,但是如果BNC头接BNC座,Q9头接Q9座就会耐用一些。  许老师电桥的建议中,高频电缆可以用 ...

感谢耐心解答!图片这种可不可以?

网友A:
看起来不怎么适合,屏蔽层的理想形态就是一层无缝的金属,严格说一根铜管那样的就是最理想的,这个屏蔽层梳密散乱,有的缝太粗。 而且这种线本身线皮太厚,做成之后弯折转向不便。特别是太粗的话,连开尔文夹子都难以塞进去。

网友:
电桥测试夹具一定用合格的高频屏蔽线且不易太长,够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怎么适合,屏蔽层的理想形态就是一层无缝的金属,严格说一根铜管那样的就是最理想的,这个屏蔽层梳 ...

感谢耐心解答!已经下单高频软线了,等到货了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
如果是DIY的小LCR表,用3.5耳机插座插头配RVVP双芯屏蔽线合适不

网友B:
淘宝去买这种二手美国特氟龙镀银单芯屏蔽线吧,我买的是5元钱一米。另外线的长度够用就好,一般就0.5米-0.75米就行了。

下图的进口原装测试线就贵了,3千多元钱一条,也是用的这种镀银屏蔽线。

网友:
早起游戏机的电缆质量都好

网友:
我用UL2547 24AWG屏蔽线就可以了,频率又不是多高,达不到射频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去买这种二手美国特氟龙镀银单芯屏蔽线吧,我买的是5元钱一米。另外线的长度够用就好,一般就0.5米-0.7 ...

你这个头竟然没有用BNC接头屏蔽?线材再优秀也枉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头竟然没有用BNC接头屏蔽?线材再优秀也枉然。

当然有屏蔽啊,在仔细看看!!!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买了两种,铜线的数量都差不多,第一张是带铝箔的,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买了两种,铜线的数量都差不多,第一张是带铝箔的,会不会好一些?

带铝膜的肯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屏蔽啊,在仔细看看!!!

分叉五端接口,其中四个4MM端子插头怎么做到屏蔽层的?我没看到四根4mm红黑线有屏蔽。记得只有要求不高手持的才这样设计端口座的,一般是专用五端座而不是简易4mm插头五端座式的。

网友:
干扰不明显的地方用普通电线代用。

网友(2021-01-30):
我找了几个视频头,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