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串行flash

楼主(2020-09-12):
最近摆弄SPI,  买了片华邦的16Mbyte芯片玩玩,so8脚封装

测试了扇区擦除,写,读,和芯片擦除,都ok, 读写测试了整个扇区(256byte)也没问题

手册里的命令很多,不过加密写保护之类目前用不上,所以只需要读03h, 写02h, 扇区擦除20h, 芯片擦除C7h, 还有写允许06h, 读状态寄存器1 05h, 就这几条指令就够了

这种nor flash, 写和擦除速度偏慢, 尤其擦除,试过芯片擦除, 掐表37s, 手册典型值40s,差不多,即使扇区擦除(4K)也要45ms(手册值), 非空空间需要先擦除再写

因为内部写需要0.7ms(typ), 限制了写入极限速度不会超过400kB/s(还没考虑软件处理时间), 即使SPI时钟快也提升也很小很小

不过读取速度很快,和spi时钟相关,芯片最大支持133M, 如果按小容量stm32的18M SPI来算, 读能到2MB/s,还是可以

另外nor支持按字节读取,看起来nor型比较适合频繁读偶尔写, stm32片上存放代码的flash应该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往stm32下载程序就比较慢

下一步试试下tf卡。

出于学习的目的,我还是坚持根据自己理解,100%自己写,不用别人现成的代码,修改到最终通过,以后需要还可以拿来直接用,用DMA处理SPI确实方便很多,比轮询好很多

无图无真相,顺便测了波形
双通道示波器只能分开测

CS和SCK

SCK和MOSI(单片机发出的命令,读03h)

SCK和MISO(收到的2bytes数据)

SCK是12M多

网友A:
大多数SPI-FLASH 是可以 多线传输,如 4线,
配合高速时钟,读写性能也是不错的,

当然不能跟固态硬盘上的NAND比,各有优劣势.
spi-nor-flash 可以字寻址, 可以很方便地做到片内执行,
而 nand 就不行.
另外寿命方面 nor 是碾压 nand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SPI-FLASH 是可以 多线传输,如 4线,
配合高速时钟,读写性能也是不错的,

内部真正执行写操作(和SPI接收写入的数据不同),即使SPI时钟很高+四线数据线,0.7ms的时间无法缩短, 蛋疼在这里

不过读方便很多,只要一次命令+地址,就可以连续读,甚至把整个芯片都读遍

网友:
spi-nor-flash 一般是用来存储只读程序,和少量参数数据存储,所以读速度快,写速度慢.如果要求写入速度快可以使用AT45DB系列带缓存的.现在为了节约成本AT45DB系列很少用了.

网友:
我上面已经说了不能跟高速设备比,别拿它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比。。。
另外。资料说 nor 的读速度是优于 nand 的。

各有优缺点,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合理选用就是了。

楼主:
今晚试验,把模拟音乐AD后写入flash, 96KHz频率太高,写入跟不上,丢帧严重,再经DAC出来的声音变调,类似快进的声音,预料之中

把采样频率降到44.1K, 写入再读出还原的声音基本正常, 差不多跟得上,一直读,就一直循环播放,16Mbyte的芯片,这个码率下可以存储47s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