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的1400双触点可调电阻

楼主(2020-09-12):
500万用表的表头1400欧可调电阻为什么要双触点?可以用来校准50μa满刻度吗?2个触点之间的阻值怎么调?谢谢!

网友:
有意义吗?

网友:
这双触点可调电阻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利用触点节点允许共接的特点,只用一个线绕电阻、两个触点装置,得到了两个线绕电阻、两个触点装置才能得到的效果。功效不减,成本大幅降低

网友A:
面对表头背后,右半臂用于调整50uA档(总灵敏度调整,表校正时首先进行),往右调(阻值减小)指针偏转变大;
左半臂用于交流电压校正,往左调(阻值减小)指针偏转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对表头背后,右半臂用于调整50uA档(总灵敏度调整,表校正时首先进行),往右调(阻值减小)指针偏转变大 ...

多谢指教!这正是我需要的,可谓雪中送炭。

网友:
1400双触点可调电阻只有仪表才用的。一段电阻丝假如是1400欧,中间的双触点可调可以减小这一段电阻丝阻值。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面对表头背后,右半臂用于调整50uA档(总灵敏度调整,表校正时首先进行),往右调(阻值减小)指针偏转变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对表头背后,右半臂用于调整50uA档(总灵敏度调整,表校正时首先进行),往右调(阻值减小)指针偏转变大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