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358电调谐失调,求助老师

楼主(2020-09-12):
帮看一下哪里错了,不能电调谐,急求,帮线等

网友:
看了半天,我似乎明白了,你并不是去测试本振脚的本振频率是不是变化了。

而是你把电路装好了,却收不到台。

这是两个问题,好吧。

本振频率不随调谐电压变化,这是一个问题,而你说的收不到信号,有时另外一个问题。

建议你还是接一个SC3610一类的频率显示,到本振脚,看看本振频率变化是不是在正确的范围内。

把这个搞准确了,再考虑高放,已经中放鉴频的问题。

否则就是盲人摸象,瞎碰运气。

网友A:
管子反了吧。接法好像也不对。

网友:
看不出电调的基准点在哪

网友B:
你调谐时P2第2脚电压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谐时P2第2脚电压有变化吗?

没有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反了吧。接法好像也不对。

管子反接也一样的,

网友C:
电调谐的画法似乎没有错误,

变容管负极接5V,正极接电位器调整电压,随着电位器的调整,变容管的正极电压在5v-0V之间变化,变容管的两端是处于反偏状态的,是变容管的正常工作状态,这一点没有问题。

如果调节变容管的反偏电压,频率没有变化,按说是不大可能,原理上说不过去,我感觉楼主的实际电路,要么是搭接与图纸有不符的地方,要么是电位器有问题,要么就是频率计测试频率的节点和方法有问题。

最简单就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变容管两端电压,是否随电位器的调节而变化,这是最重要的。
楼主不去测这个电压,只到这让大家猜,恐怕谁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谐的画法似乎没有错误,

变容管负极接5V,正极接电位器调整电压,随着电位器的调整,变容管的正极电 ...

电位器没有问题的,是从别一高频头移过来的,我再试一下为什么收不到台,换一对BB910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谐的画法似乎没有错误,

变容管负极接5V,正极接电位器调整电压,随着电位器的调整,变容管的正极电 ...

我换对910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谐的画法似乎没有错误,

变容管负极接5V,正极接电位器调整电压,随着电位器的调整,变容管的正极电 ...

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从0.8-4.9V 表是用 VC9806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谐时P2第2脚电压有变化吗?

有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从0.8-4.9V 表是用 VC9806量的

那不应该,频率没有变化啊。

你这个变容管,用的是BB910,还是其他什么型号?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用的什么设备,测试的频率,以及测试频率的节点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应该,频率没有变化啊。

你这个变容管,用的是BB910,还是其他什么型号?

我没有测频率的工具,不知在不在88-108MH

网友:
先看455kc(465kc)中频频率正确否,再看振荡频率范围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