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利593C开机“扑扑”响,收不到台

楼主(2020-09-12):
开利593C开机“扑扑”响,收不到台。
中波和短波响声一样,拾音时“扑扑”的间隔一样,但音调变高了些。
电位器关到低,响声消失。
拾音时.m4a (275.74 KB, 下载次数: 41)
冷机刚开机时无声音,六七秒后先是“呜卡卡卡卡卡卡卡“地响一下,然后变成扑扑的声音。

网友A: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低放电路自激了,最大的可能性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先换换电源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低放电路自激了,最大的可能性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先换换电源滤波电容试试

谢谢,我先顺着你的这个思路看看。

网友:
先检查线路和电容情况

网友:
应该是低放电路自激了,查一下退偶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检查栅极电阻是否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换6Z4就正常了。

你好。感谢你的指点。可能和你的情况不同,刚刚换了6Z4,状况依旧。
考虑换电容。

网友:
“卜卜……”是修理业常见的——汽船声。
      替换第二滤波大电解,去耦电路电解。拔下中放管,音量放最大,故障仍在,着重检查功放管屏极旁路电容、栅极电阻和电压放大管的栅极电阻是否阻值变大。找虚焊氧化点重新焊接,必要时在电压放大管屏极加去耦电路来消除。
中、高频电路故障也会产生卜卜声,如果故障依旧,这是下一步。

网友:
从后向前找毛病---少走弯路。。从前向后越修越乱。

网友:
查一下AGC滤波电容,如果这个电容失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