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块50表,红圈里面的可调电阻簧片发霉了

楼主(2020-09-12):
这个可调电阻是调什么的?

网友A:
这个是调直流灵敏度的,表头的串联电阻。

这个表应该是上海求精的早期表,特点是左下角有两个线绕电阻,分别是X1和X10挡的基准电阻。

可以卸下弹片,用无水酒精清洗。洗后装回。

网友:
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直流灵敏度的,表头的串联电阻。

这个表应该是上海求精的早期表,特点是左下角有两个线绕电阻, ...

多谢,不过那簧片都霉得没弹性了,要换了才行,现在基本所有档位都不能满偏。

网友:
红圈内的可调电阻是调整表头满度电阻的,也就是表头电子+此电子=定阻。下面一个是调整交流电的。

网友B:
发图别太吝啬再看看正脸吧

网友:
楼主这块表非常稀少,好好打理一下,是非常不错的古董表。收藏价值高。

网友:
发霉弹性没了,找点磷铜片照样子做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
一直想收块50表;焊下可调电阻两边接线确定好阻值;拆下用无水乙醇(分析纯)清洗整理,装上,微调即可!

网友:
找个磷铜片换掉就行了

网友:
如果仅是表面氧化,拆下打磨除锈即可。如锈的深失去弹性就要换簧片了

楼主:
配件表上拆了个铜片和可调电阻换了,原电阻也霉烂了,换后发现电阻档短路表笔指针即到头,电位器不能调节,查电位器上的一个电阻开路,实测有时阻值在1.几K,有时呈M欧,换了个1.1K电阻还是不能调节,测了板上电阻,没有开路的???有没有实物对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别太吝啬再看看正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件表上拆了个铜片和可调电阻换了,原电阻也霉烂了,换后发现电阻档短路表笔指针即到头,电位器不能调 ...

必须检查分流电路有没有开路,就是电路图上表头下面的一系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检查分流电路有没有开路,就是电路图上表头下面的一系列电阻。

已修好

网友:
时代年久电阻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