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电脑的内存条。。。。

楼主(2020-09-13):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   康柏  COMPAQ  326 (型号  XP854PA#AB2),这台机器里边的内存 IC 是2G,因为老死机,有说 内存条2G 太小,想再买1条2G  扩容,请问  到哪里能买到非山寨版的内存条?

网友:
不会是XP吧,死机那就太正常了

内存小造成老死机,不太正常
散热看看,温度高不高

网友:
司机根内存大小关系不大,康柏的电脑了估计也就停留在xp时代的最后产物,2g内存在保证质量没问题的情况下是足够使用的

网友:
DDR2的吧?没有山寨的,老掉牙了,20-30一条

网友:
这种老电脑的内存条不至于还造假吧,淘汰的产品,早没有新的生产了
直接网上买拆机的就可以了

网友A:
        用来上网、办公。内存条2G不小,不需扩容了,硬盘造成死机的可能性较大,先重装个电脑系统试试吧,内存条造成死机的也可能,少见些,那要换掉了。

网友:
建议先清理灰尘。
我5.1后笔记本频繁自动关机。拆开后散热片上灰尘呈絮状。清理干净后故障排除。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电脑城去清理,一次50

网友B:
                      为啥按你型号搜索出来的是惠普电脑呢笔记本死机,大部分是该请灰了。网上搜索该型号清灰全教程视频,拆开清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按你型号搜索出来的是惠普电脑呢笔记本死机,大部分是该请灰了。网上搜索该型 ...

2002年康柏公司被惠普公司收购。惠普Compaq 326镶嵌了一个HP Compaq品牌独有的标识,它是 13吋超值商务本 。
CPU型号:AMD 速龙 II P320   AMD速龙2双核P320处理器采用了45nm制造工艺,拥有2.1GHz主频、1MB二级缓存,最大热设计功耗为25W
内存容量:2GB DDR3 1333MHz
硬盘容量:500GB 7200转,SATA
显卡类型:独立显卡
显存容量:512MB
上市时间:2010年06月   操作系统不带,应该给装的是win7-32。

1)清灰.2)加笔记本支架兼散热器(最好带风扇).3)加一条2G/1333品牌内存(金士顿,威刚,海力士,金邦,宇瞻,胜创,奇梦达、亿能等)去马云闲鱼处. 4)换固态硬盘,原机械盘变移动硬盘。5)重装系统(原来的可能是Win7-32.改为Win7-64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来上网、办公。内存条2G不小,不需扩容了,硬盘造成死机的可能性较大,先重装个电脑系统试试吧, ...

2G内存办公也鸡肋了,打开大文档卡的很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折腾的意义了。淘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G内存办公也鸡肋了,打开大文档卡的很

电脑现在不是卡的问题,要解决死机现象。
电脑上装的东西多了,4G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现在不是卡的问题,要解决死机现象。
电脑上装的东西多了,4G也不够。

用memtest86之类的软件测测看,别是内存坏了

网友:
死机排查顺序:系统、散热、硬盘、内存。

网友:
先看看是硬件否有扩容的余地,还有XP的话再扩也是要卡的

网友:
AMD的处理器,热啊,过热就死机。我的本本是双核,内存4G,换了固态盘,win7-64系统。程序----文字处理:QQ输入法,Office2010,pdf-pdg-wdl三用阅读器。CAJ阅读器,超星阅读器,音视频:酷狗音乐,PP网络电视;暴风影音。图像软件。处理photoshop cs6;看图picasa39。下载有关软件:迅雷7; WinRAR;百度云;腾讯微云。交流软件:QQ;旺旺;微信。浏览器:Opera;世界之窗。装机后没删的驱动人生(删了对不起人家)。随时看农历的时可通。不玩游戏了,电脑一点也不卡,上了年纪就不赶主流电脑了。
我想楼主的本本好好打理打理用起来还是没问题的。游戏就别想了。

网友:
内存不足最多卡,不会造成死机(我说的死机是反复按number_lock灯没反应那种).
如果出现"反复按number_lock灯没反应"那种,是硬件有不稳定现象.

网友:
2G内存装个XP精简版应该够 用了

网友:
2g内存一般够用了,建议检查硬盘,重装简易系统

网友:
太老了,折腾意义不大,回头来是主板问题死机依旧就玩笑了。

网友:
咸鱼上买条 2g ddr3就好了。没多少钱

网友(2020-10-19):
死机的原因太多了,首先还是找到死机的原因,内存可以加。

网友:
X宝上二手拆机条,十几块2G~

网友:
关键是它机器能否再加?

网友:
别管山不山寨,装得上就行。把你这个2G的丢了吧,买个8G的,再把硬盘换成固态硬盘...

网友(2021-05-02):
用金士顿的内存,擦擦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上闲鱼或者二手平台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