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70怎样能转换声道 放LD只有伴音

楼主(2020-09-13):
k770怎样能转换声道   放LD只有伴音      面板上找不到转换键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遥控器

楼主:
就是没遥控器啊

网友:
K770面板上有个按键可以转的,在插麦的位置上面有三按键,中间的那个就是转的楼主试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试了没?我的同型号机子可以哦!

楼主:
还没试   晚上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试了没?我的同型号机子可以哦!

谢谢坛友      按你说的果然正确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  呵呵   把voice看成是改变声音的  当成卡拉OK变调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      按你说的果然正确

不客气!我的和你同型号的,不过我有遥控!还有个光头(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用的)!我的还能正常读大小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  呵呵   把voice看成是改变声音的  当成卡拉OK变调得了

有专门的变调符号怎么可能呢?

网友:
粗心谁都会犯,问题解决就好!

楼主:
这机器是朋友送的 他年龄大了一共给了4台机器    放在仓库老长时间了    一台录像机   一台先科330   一台老收音机   老收音机和LD挺好的

网友:
这收音机好老啊,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是朋友送的 他年龄大了一共给了4台机器    放在仓库老长时间了    一台录像机   一台先科330   一台 ...

LD用来放CD挺不错的!

楼主:
我感觉比普通CD机音质要好

网友:
这东西当年可不便宜啊,比低端CD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