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画指针表刻度盘

楼主(2020-09-13):
几天的学习摸索,完成一个简单的指针表刻度盘制作,没有彩色打印机,用黑白激光打印不干胶,粘在原表盘上,测试读数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错,这个要顶一下的,用什么软件画的?可以透露一下吗?

是坛友推荐的caxa电子图板软件,自己下的caxa电子图板2013,破解后使用

网友:
caxa电子图板,简单易上手,画的不错。

网友:
打印的会时候长了就看不清了,要用UV油墨丝印上去的才耐用。

网友B:
得用卡尺量出尺寸吧,这可是精细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用卡尺量出尺寸吧,这可是精细活儿。

不用,在原盘上记下标准刻度线,在利用软件参照画,修改几次就能完美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两个问题:
1、表盘上 的几条刻度,好像不是同心圆,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吗?
2、图纸上面设计的尺寸与打印出来的尺寸是否有一些误差,因为我以前使用过 CAD  ,结果图纸上的尺寸和实际打印出来了的大约有一毫米的误差,作为表盘来说,这个一毫米的误差也是不容许的。

网友:
确实不错,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两个问题:
1、表盘上 的几条刻度,好像不是同心圆,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吗?
2、图纸上面设 ...

用CAXA电子图板里面的两点圆弧,可以任意调节圆弧中心高度,按1比1尺寸打印很标准,我也是新手,边学边玩,

网友:
老师这刻度画的好!我绘图也一直用CAXA,自带零件库很方便,最新版本操作也接近 CAD了

网友:
    制作的真漂亮,加分点赞

网友:
40年前DIY的。表盘刻度公式计算,用绘图笔纯手工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