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油用久了会导致机油压力降低么?

楼主(2020-09-13):
大金杯一台 平时基本 国道省道居多   年初换的龙润 SL 5W40的机油 因为 油底壳螺丝渗漏(橡胶垫片 没更换) 所以 机油到 几乎机油尺最低线部分了 后来 通过拧松螺丝后  缠绕了一点麻丝  再拧紧(麻丝耐高温 我小区的物业修理暖气管都用这个)   就不漏了  机油桶还有一点点机油 都倒入后  大概 在机油尺2/5位置

这样跑了大概  6000公里多了  突然白天冷车启动后跑了30公里 机油灯亮了
赶紧路边停车看   看了半天发动机 感觉  没有漏油  看机油尺 拔出来跑到最低刻度以下了 (热车拔出来的 不准)  因为还要赶路 从 绍兴要去  嘉兴和 湖州 还有杭州  所以  赶紧先加机油看看

机油灯也不是一直亮   怠速亮 还有点闪烁 说明压力刚刚到报警的压力  只要转速高于800就熄灭

反正机油也低 就加吧  但是车里就一瓶备用的机油  (平时放一瓶龙润的 但是那天正好拿出来了)   没拆封的 卡尔沃的 SG 15W40  拆了加进去大概800ml 大概机油位置到  一半位置了  就启动继续上路  都正常了

就这样行驶了 又20-30公里  机油灯又亮了  仍旧是怠速亮  只要提高转速就熄灭

再次靠边停车 看了下  机油位置又低了 心想坏了 既然不漏机油 看来是  烧机油了  然后继续又跑了会儿  机油灯怠速又不亮了 不过 在过了一会儿停车休息的时候  再次加了700ml 这次加到了上限位置吧

然后再跑了 20-30公里 再次亮了机油灯   停车看了下 机油还没到最低刻度线  琢磨既然提速能熄灭 先跑跑   一路看着机油灯   跑着跑着怠速时候机油灯也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跑了大概 200公里之后 停车逛超市   回来之后看了下   新鲜了  机油位置正常了  最高刻度线了

看了下也没什么地方漏机油的   倒是这次报警之前两天 我打开了 气门室盖  (工厂要求更换缸垫后 要重新紧固下缸盖螺丝  2000公里就要紧固 我这6000多公里才紧固 用88牛米的扭矩 拧紧 只有一颗螺丝拧了有半圈吧  其他螺丝拧了下纹丝不动 说明扭矩够的) 然后并没有更换气门室密封圈  之前的密封圈是 1月份我拆缸盖总成进行清洗修理的时候换的    但是看气门室盖也没什么渗漏 实在是不知道 哪里的问题

但是 有一点疑惑    估计之前热车测的机油标尺低 是因为热车测的不准的原因  机油没有回流

这样分析 机油用久了是不是 黏度下降 导致机油压力不足(当然之前机油量也是偏少 毕竟泄漏了一些 但是没到最低刻度 我也没想着加机油 )   然后积碳有点多?导致机油滤网或者机油滤芯有点堵塞 机油压力怠速偏低报警  我加了新的机油之后 虽然加了不多 但是 因为新机油有 清洗功能  溶解了一部分积碳  机油灯又熄灭了?

目前 是正常了  只是奇怪 这6000多公里 会导致机油的清洁能力降低么
或者是因为水温高导致机油  提前衰减 因为这车水箱被前任车主用过水箱堵漏剂(实际是暖风水管装错型号了导致漏水 我20元更换了一个新的铁的暖风水管后就正常了 )但是 因为用过堵漏剂  水箱散热效果差  开空调夏天水温可以到 红线以上 当然并不开锅  只是长期这样会不会导致 机油提前衰减了?

反正很奇怪  机油压力偏低 加了800ml跑一会儿还说偏低  再加700ml  刚开始也正常 待会儿又报警偏低 不理他  再过会儿就正常了  之后跑了几百公里都没问题  机油也没少

网友A:
机油有散热功能,总量少油温高油稀了,再添700差不多了,还是要把机油的量加足确保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有散热功能,总量少油温高油稀了,再添700差不多了,还是要把机油的量加足确保散热。

那看来就是 水温高 机油少 导致机油提前衰减了  总共添加了1.5L 了 到刻度线最高了   那等我这次验车之后就把机油换了 看来是机油不行了

网友B:
机滤换过没?机滤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水温高了也会导致机油过早衰减的,安全起见还是清洗一下水箱和水路吧,也换一下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滤换过没?机滤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水温高了也会导致机油过早衰减的,安全起见还是清洗一下水箱和水 ...

防冻液和  机油 机油滤芯在 之前都换过  目前跑了7000多公里了 这次回去是要清洗水箱了 用水箱清洗剂  之前没敢洗是怕洗漏了 这次想好了 洗漏了就换新的 同样的福田风景  开起来水温一直中线 因为那台车也是水箱坏过  二道贩子换了个新水箱后卖我的 所以散热好得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冻液和  机油 机油滤芯在 之前都换过  目前跑了7000多公里了 这次回去是要清洗水箱了 用水箱清洗剂  之 ...

那就用清洗剂洗一下水道,再换个水箱吧,毕竟水箱也不贵,尤其是对比于发动机损伤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清洗剂洗一下水道,再换个水箱吧,毕竟水箱也不贵,尤其是对比于发动机损伤来说。

水道应当还算干净 因为 打开缸盖的时候  把缸盖水道洗的干干净净了 缸体虽然没法洗 但是用气泵吹了很久  的确吹出大量灰尘  这次回去验车后用 水箱清洗剂洗涤一下  洗好了最好  洗漏了水箱就换新的 去年开缸盖的时候本来想洗的 据说老水箱洗完可能漏水 就没洗  也是为了断定下是不是那个暖风水管之前不合适导致总是要加水  今年反正故障排除了 跑了7000多公里没少防冻液 说明就是暖风水管不合适造成的 这次可以洗一下 洗漏了换新水箱   这金杯车网上总有人说水温高 摘了节温器 八成之前加自来水的   因为另一台福田风景类似结构的 换过新水箱后  我自己装回82度原厂温度的节温器 夏天水温也很稳定  不存在高温问题  高温八成是常年用自来水或者水箱很脏造成的  和节温器无关  这种车进了修理厂 修理厂顺手就会给你拆节温器 治标不治本

网友:
机油尺应该在发动机冷却、机油全部回流到油底壳后测量为准

网友:
现在的发动机技术已经很高了,只要不漏油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