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极管单栅混频中频注入方法

楼主(2020-09-14):
坛友老师们好,
又遇到难题,求帮组。
三级管共阳极电感三点式本振,到5极管混频应该怎样连接匹配。

有没有成熟的电路,既要在混频管上获得足够高的本振电压,又要减少本振从输入回路或者高放泄漏出去。

ecf82 之类的电视机管,当年的电路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A:
五极管混频,独立振荡电路,来自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B:
如果是FM混频,多数从振荡栅极接1p一2p小电容到混频栅极。

网友C:
除了白版给的三点式电路外再补充几个五极管变频的电路图有自差式,独立震荡式,哈托莱式,有单栅式变频电路,有常规代替的,有负互导的那个没标型号的电子管是6SK7。
6J2代替6A2。.PNG    1959.03-6K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极管混频,独立振荡电路,来自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

谢谢白版。

参考您的图,第一个就试了这种方法,整个波段的台都能均匀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M混频,多数从振荡栅极接1p一2p小电容到混频栅极。

谢谢您的回复。好让我有勇气搭电路实验,高频有高频的难处,以前只有万用表的时候连频率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白版给的三点式电路外再补充几个五极管变频的电路图有自差式,独立震荡式,哈托莱式,有单栅式变频电路 ...

谢谢于版主

这下收集了许多参考电路了。

楼主:
各位坛友,版主好。

最近一点点挤出空,搭了几个独立本振的混频电路感受接受效果,最后自己综合各种参考电路搭了效果还可以的电路,图如下

翻出来洋垃圾ECF82好多,还是新管子。拿来做炮灰,其他管子就不说了,免得又涨价。

三极管组成电感三点本振,特点是整个波段或者说80-130Mhz范围内振幅变化是各种电路中最小的。没有屏蔽的情况下,感应造成的频率飘逸小,运行时的频率飘逸也小。r4 c5 设定工作点,工作点选择不当会间歇振荡。试了不同r4 c5组合企图降低本振级电流,电流太小就会间歇振荡,有没有办法维持稳定较大振幅情况下尽量减少电流?

5极管混频,r5 c6 设定工作点。工作电流小则跨导小,大则线性太好,调来调去暂时定在2mA,本振加入的地方和振荡级输出都是阴极低阻。帘栅傍路和L3要这样连接才能保证帘栅对阴极是固定电位,5极管标准接法?C3直接接地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接收变差,可能是阴极相对产生负反馈?L1 C1 带宽大,懒人就不放垫整什么的了,第一中周只是一个工字电感和电容大概调整一下,主要靠后面的陶滤和强大的中放。

接收效果比之前单管自差的好很多,尤其是输入回路可以独立,本振从输入回路泄露较少,将来这部分是接高放输出。

练习作业交了,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B(2020-12-12):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版主好。

最近一点点挤出空,搭了几个独立本振的混频电路感受接受效果,最后自己综合各种参考 ...

请教,L3RFC在电路是什么作用?可以省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没几个人能仔细分析单栅混频器并把它说明白的,也就是抬抬杠而已。说别人半瓶子醋,其实自己连半瓶都 ...

白老师第一图便是单栅混频器,(6sJ7混频,6J5振蕩),①因为讯号及本振注入同一个栅极,(符合单栅定义),②由于6J5是独立本振,所以6SJ7是混频,合起来便是单栅混频器,不知对不对,希望批评指正。

网友:
单栅混频跟自差变频没有任何关系!单栅混频是有独立本振的,把本振信号和射频输入信号叠加在混频管的同一个栅极上。自差变频是一只五极管既本振又混频。
8楼的电路是把本振信号叠加在帘栅极的直流偏置电压上,从而让混频管的跨导随着本振信号的电压起伏而变化,成为一个乘法器。这跟单栅混频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3RFC在电路是什么作用?可以省略吗?

如果R3取值小或者没有,那么只能靠L3 RFC 来阻隔高频电流从电源接地。后啦R3用20K就可以不要L3了。线圈制作不难,只是体积大。VHF电路要精和简,之前测试过那种原件一大堆的电路,自激啊 感应啊 就高不定了,就这点水平。

这个电路实做过,性价比高。即使用6n1做,前面一般都要高放的,而这个前面只要一个输入调谐就收的很好了。只要把本振搞出来,总能混出台来。我这水平只要先听到声音就算赢,效果好坏慢慢调,调烂了,再考虑其他电路,即所谓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R3取值小或者没有,那么只能靠L3 RFC 来阻隔高频电流从电源接地。后啦R3用20K就可以不要L3了。线圈制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RFC是减少本振讯号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