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6N1推6P3P,音色效果与元器件的关系?

楼主(2020-09-14):
制作了一台6N1推6P3P单端,电源牛不会绕,买的成品,电平表也是买的,其他元器件大部分是拆机件或自制。现在想把耦合电容换成苏联老战神电容,电阻全换成大红袍,对音色有没有提高啊?老师们有什么观点?

网友A:
换电容,换电阻,对音色影响不大。
换喇叭,换输出变压器,那音色变化可就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紧凑型。输出牛自己养的?

对,输出牛自己绕的。有打算换一些电阻和耦合电容

网友:
两个油藕不错

楼主:
我这个不是油耦吧?

楼主:
用的还是0.47的

网友:
哦,还以为是油藕

网友C:
一级前放,好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级前放,好像不够

音量够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换电阻,对音色影响不大。
换喇叭,换输出变压器,那音色变化可就大啦。

输出变压器是自绕的,音箱也是自己做的,带倒向的音箱

网友:
一级6n1---推力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音箱比什么元件更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输出牛自己绕的。有打算换一些电阻和耦合电容

  纸上得来终觉浅,
具体实际 啥味道,您必须得自己换上试试。

网友:
换电容,电阻味道会变,不是提高,而是味道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油耦吧?

金属化薄膜电容

网友D:
      会绕输出牛,居然不会绕电源牛?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叫电源变压器,另一个叫输出变压器?都是变压器啊,功能都差不多,原理更是相同,用一个输出6v或9v的电源变压器,基本上都能当输出变压器用了,难道还搞不清楚。。。。。。?

网友:
电源牛不会绕输出牛是自己绕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绕输出牛,居然不会绕电源牛?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叫电源变压器,另一个叫输出变压器?都是变压器啊, ...

电源牛还要浸漆,还要搞地线,很麻烦

网友E:
老电容,最好丢掉。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是胆机核心

网友:
单端输出变压器,磁隙变一点,电感变很大。

网友:
我的愚见是换电容,电阻,只要阻值容量不变。音质的变化微乎其微。还不如换电路,这个6N1推动前级做单端不会出好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电容,最好丢掉。

赞同,。好多老电容是音质不好的的重要原因,不要迷信老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