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有些奇葩,熊猫SL-06双卡收录机。

楼主(2020-09-14):
        想起两年前网购的熊猫SL-06收录机,中波收音比较弱一点,想拿出来检查检查,看看是否能使它中波接收效果改善一些。看到这款机的磁棒是垂直于机身的,尝试转动机身,中波接收强了蛮多,但还达不到其应有的灵敏度。干脆把磁棒卸下,装到机身内部,使其平行于机身。后又进一步清洗了各拨钮,换了波段开关,中波接收未见进一步增强。奇葩一,一般机子磁棒都是平行于机身的,SL-06为什么要反常规。
        奇葩二,两块收音板上都布满了小锡珠,这样的焊接,真不理解。本来这款机也是该厂的重点产品,要么是当时生产量大,外发请人加工或是联营厂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的导电性不如铜,小锡珠提高导电,是正面结果还是反面效果,就要自己听了。

技术不过关,操作不熟练的人焊时才会有这么多的小锡珠,本来应该在焊完后清除小锡珠。这些小锡珠脱落后会造成线路板的短路。

网友B:
纯手工打造的。是不是中、短波的磁棒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手工打造的。是不是中、短波的磁棒天线。

是的,中波、短波1合用的磁性天线。

网友C:
两块收音板上都布满了小锡珠,估计多数是人工焊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中波、短波1合用的磁性天线。

这种天线效果是没单独一个波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收音板上都布满了小锡珠,估计多数是人工焊接的。

即使是不熟练的学徒工焊的,完毕后也应该把那些小锡珠清除掉。

楼主:
中国南京无线电厂的熊猫名牌产品,可不是盐城的燕舞,竟然做得跟燕舞一样,估计是联营厂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天线效果是没单独一个波段的好。

用的中波短波兼顾的140毫米磁棒,中波用的是很细的丝包线,初级也没有分段绕。是否可以考虑尝试中波单独用200毫米的中波磁棒,线圈用比较粗的丝包线,初级分几段绕制(如红灯2L1400)?

网友D:
国产老机,玩够了转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老机,玩够了转让吗?

我有两台,全正常的一台自己留的,还有一台收音不行,两卡还行。

网友:
九十年代初期,国产电子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创新,就在走很严重的下坡路了。
小日本的电子产品,也就顺势占领了,国内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是不熟练的学徒工焊的,完毕后也应该把那些小锡珠清除掉。

我认为焊的时候焊锡粘的太多的原因。

网友:
早期的波峰焊。

网友:
熊猫牌收音机,想当初也是一般人家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现在不能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