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简便办法校验压力表的准确性?

楼主(2020-09-14):
从某宝购买了一款打气泵,又从某宝购买了一款汽车轮胎气压表。二者的压力表的显示值有一个差值,比如说两轮电动车,用气棒打气后的压力值,用气压表检测的是正好2KG,而用打气泵自带的压力表检测值却为2.2KG以上,就是打气泵显示的压力值偏高,到底哪一个为标准?

网友:
技术监督局的标准。

网友:
一个大气压是10.2米还是多少记不清了高水柱

网友A:
拿几个别人的表看看

网友:
正规的压力表的校验是这样的:有一个标准压力表和待校的表并联,开始打气,到一标准压力。然后校待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其林气泵、米其林胎压计(数显)的准确度较高

谢谢!能有个校准的参照物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几个别人的表看看

谢谢!这是个比较实用的办法,只要能找出是哪个表的误差,自己校准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个比较实用的办法,只要能找出是哪个表的误差,自己校准一下就行。

不必客气,原来那表自己就能校政,那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C:
楼上的网友已经算出一个大气压对应的水柱高度,楼主不妨用水柱高作为标准来校表。

产生水柱高的透明水管不难找,灌水将其升高至预设的高度也不太难(找楼房楼梯间的花格窗),纯净水的容重也基本上等于1,这样就可比较精准地算出表的误差了。

网友:
我都用0.5%级以上数显表比对,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网友已经算出一个大气压对应的水柱高度,楼主不妨用水柱高作为标准来校表。

产生水柱高的透明水管 ...

办法是好,还是稍嫌麻烦,比如准备10M长的水管,表头是测气压的,接水能否应用?
老小区邻居家住五楼,冬季煤气采暖炉有时向炉子注水时,就要用增压泵,因为水压稍微有点低于0.15兆帕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办法是好,还是稍嫌麻烦,比如准备10M长的水管,表头是测气压的,接水能否应用?
老小区邻居家住五楼, ...

测量气体的压力与测量液体的压力原理一样,压力表也不分测量气体还是液体的。如果你嫌麻烦,那就只能找标准的压力表对比校验了。

楼主:
不是嫌麻烦,是想找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我想,也许那个汽车轮胎气压表显示的压力低一些,也许是对的,因为,打气泵的表里头与气管里的气压是相等的,而用来接入测试气压的表,其管路有点长,这样当接入气压表时,是否可以认为会损失一点气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