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金杯和奥迪追尾了 这修车地可以选择回原籍修理么

楼主(2020-09-14):
前两天的事情      我开车走的省道  出了隧道口是一个弯道  前面有个牌子提示减速  5.8%的长下坡   我就正常减速了  限速50 我就跑了个40多公里的时速

因为出隧道后很快一个 拐弯   转过去后突然发现有一台 杭州牌照的 JAC的江淮4米2红色箱货逆行超车 逆行就算了  还用大灯闪我   因为距离很近了 我赶紧减速刹车  这车超过旁边一台  绍兴牌照的渣土车之后  一溜烟进隧道跑了 我的车停下来2秒后   突然感觉顶了一下   力道也不是很大   下车一看 后面一个  奥迪A4L  应当看着算是准新车吧   撞我车上了  我的车 不仔细看也没啥大毛病 但是他的车 气囊全爆了  水箱可能也有点漏水  中网反正撞坏了 发动机盖也翘起来了   开车的是个93年的 小女生 下来后 貌似给吓着了  主要车里还烟雾缭绕 我以为起火了 让他赶紧熄火  后来看了下 原来是气囊爆了还有烟呢

我一看  都是车道内追尾   我说走你保险好了 他可能觉得是我 突然刹车也有责任 就要报警    我都说了 前面车逆行 我不刹车怎么办呢?

交警来了  她全责没的说   然后 罚款 他200 我100  他是未安全驾驶 就是说跟车太近了  我是  人货混装   意思我后面装货了

我车的确装货了 但是没拆座位 我那金杯座位可以折叠的 我的理解是  这车出厂就这么设计的 肯定意思是 座位可以折叠 那么折叠之后 座位以后的空间都是后备箱
但是交警不这么认为 说客车不能拉货  我说自己搬家 人家也说不行

的确 罚款100是少了   有的地方500扣6分也有的

但是  我说  也该追查前面  隧道口 弯道逆行超车的车也有责任吧  可能从法律角度来说 他和事故无关 毕竟没碰撞  但是  从事故发生来看 是有责任的   如果他在弯道不逆行超车还不让行 我就不用急刹车 后面的 奥迪就不会追尾

但是人家交警估计嫌麻烦 我去看监控都不乐意的   后来人家说 没有视频证据

正好我的 行车记录仪坏了  后车奥迪直接没装    对面车道的那个 大货车的 监控也是坏的   超车的逆行货车更不会给视频了

但是 这一段路大概3公里  是长实线  中间只有一个路口是虚线 大概几米宽吧  我觉得呢 交警要是乐意查  前后3个 监控  可以看那个车的行驶位置   之前在人家大车后面 如果没有实线超车 怎么跑到 大车前面了?

主要心理别扭   说我人货混装 的确 我车拉货了  罚款没毛病  后车没安全驾驶罚款200 的确追尾了  但是  这个交警罚的积极  可是 最最重要的是   隧道口弯道实线逆行超车 还不让行 这才是重大安全隐患 交警没兴趣追查  至少找到车主 问几句也是个提醒   交警都没兴趣   感觉就不公平了

面包车座位后面是后备箱装货我感觉是正常的  否则就不要设计后备箱啊      虽然后车追尾 但是谁没个打盹的时候 更何况 我估计是 刚出隧道口  眼睛还没适应过来  追尾上的

相比较这个违法行为   隧道口的弯道实线逆行超车违法行为更严重 今天幸亏是个奥迪追尾我的车 我的车损不大   奥迪修一下要几万块  毕竟全车气囊炸了 水箱变形了  中网坏了 车灯搞不好也要换 几万块是跑不了的      如果是个大车追尾撞了我 我估计我的车就要烂了   你说走逆行的车 虽然法律上和事故无关  但是交警是不是要问问话  让他良心上也有个发现不是   要不然下次他还要这么搞  出了事仍旧一溜烟就跑呢

另外  罚款100总是感觉郁闷 毕竟 更该罚款的交警不去查   我一琢磨 就把气撒到 保险公司头上了

看了下  我这车外观还好   实际也有损失 后面防撞条变形了 保险杠变形了   油箱固定螺丝也变形了 (铁油箱  油箱没变形 就是最后一排固定油箱的边缘变形了一点)  还有就是 消音器的接口断了  后门打不开了

打算拿到4S店修  据说 4S店一个保险杠  1000多   修理厂400多 我这是年初年审的时候新换的 汽配城65一个保险杠  (别说 汽配城65的保险杠质量不错  撞一下 都变形严重了 也没破损只是变形 连漆面都没掉 柔韧性有  还挺结实的)

但是既然有气没处撒 那就拿保险撒气了 我要求去4S维修

后门钣金要求修的和原来一样 不许刮腻子   4S店肯定不肯给换二手件 这车 后门总成拆车的就300   既然去4S就让他好好钣金 不许刮腻子 必须平整  修复就是要修的和以前一样  如果不平整就不同意  其实就是逼迫对方换门

油箱也是   油箱我就说有安全隐患 不许钣金 必须给我更换  非要钣金可以  麻烦出检测报告 保证没质量问题 正好油箱还有点味道 我就说漏油

消音器 其实是 生锈了  估计也不结实 这次一碰  消音器的连接管和消音器本地脱开了  这个 因为生锈严重他也没法焊接估计还是换新

最主要是   我要求其拖回我老家维修   杭州这边 4S店 距离太远 更何况  我在杭州就是租房  户籍是北京的

我跟保险公司说了  我没空在这修车 我是过路车   我不可能住杭州修车  否则差旅费谁出   人家保险公司说可以 起诉找肇事者要     起诉这事要折腾个把月   我不可能为了这几天差旅费住个把月吧   所以坚决要求车子拖回北京的4S店修理  因为回家修不要差旅费  住自己家方便

但是保险公司意思 我这车修复几千块  拖车回去要将近上万的拖车费  就是不同意 目前还耗着呢

因为 另一台奇瑞也是 让人家挪车给弄坏了 正协商送到修理厂修理  没空管这台金杯

那台金杯虽然是湖北车牌 但是年初在北京年审的 这个月又该年审了  还要续保

今年北京允许外地车在北京续保 但是 要求车在北京

所以这也是我的理由  还有10多天保险和 年审都过期了   这车修复是来不及了  续保的前提是 车在北京  所以只能拖回去
而且  我要求回北京年审  现在年审严格 如果在杭州年审不过关 就要在杭州修车   那我不如回北京  万一年审不过关在家门口就可以修车(主要是可以自己修 这台金杯和福田基本都是在我小区楼下修的)
只是不知道这些理由算不算充分
1.实际使用人户籍北京
2.上一个周期年审地是北京  为了避免年审不通过异地修车问题 要求拖回北京修理
3.今年续保从上海改到北京续保 保险公司要求车在北京才可以买北京的保险
4.保险公司承认也没有规定必须车主在事故地修车 只是建议 没有强制性 我也没找到规定说不允许长途拖车的条款
5.不想和追尾的责任方扯皮要差旅费,所以要保险公司拖回原籍修理
6.杭州毕竟和北京不是一个级别的 在杭州定损北京修车 很可能费用不够  另外就是万一修出来有问题 来回奔波麻烦 在北京住在当地 有问题保修什么也好找

反正对方保险买的小公司的  天平保险  貌似是和 瑞士合资的吧  但是 费用卡的严  说 一般拖车费就800元 预算  如果 出现拖车费比修车费贵 肯定通过不了   看来还是欺负我这车修起来便宜吧  要是他那个奥迪修车费几万块 估计拖到 北京修就没问题了

当然保险公司还给了个办法  说 让我的车去合作修理厂简单整下能开 让我开回北京 我坚决不同意 定损前修理算啥  而且所谓的简单整下不知道如何简单  没修好带病上路  万一坏了责任说不清   更何况我这车去年只买了200万三者没买车损 真坏了还没法走保险   我就要求对方找代驾开回北京也行 我是不会开个 故障车回北京的
严格说这车也能开  就是 油箱有味道 好像有点渗油  另外就是消音器断了 噪声超大   所以我的观点还是让保险公司拖  拖回北京定损 修复

补充内容 (2020-9-14 22:05):
报警是 对方要求报警的 估计觉得我急刹车了吧 最后都被罚款了 对方差点被扣车 别看93年小女生 违章12分都多了 还没处理 差点杭州的交警要扣车了  看来她平时开车不规矩 我开车很规矩的

网友:
这说的,还以为你开金杯追尾别人奥迪呢

网友A:
为什么记录仪都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记录仪都是坏的?

和监控一样 关键时候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杭州牌照的 JAC的江淮4米2红色箱货逆行超车 逆行就算了  还用大灯闪我

问题是,这个JAC司机是个脑瘫, ...

他意思就是让我让他  我只能让了 不让就撞了 车道很窄的 毕竟是山区道路  然后我让行了 后面 奥迪把我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记录仪都是坏的?

我的是 支架坏了  其他备用的都在北京  想着 回头开回去拿就是了  开车这么多年 也就去年有个撞了我反光镜的逃逸的   让我用行车记录仪找到了 其他情况都没用上记录仪  所以大意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监控一样 关键时候掉链子

没出事谁去看,等到需要调看,不知坏了几天了,要不装个两三只行车记录仪,总不会一下全歇菜吧

网友D:
看了半天, 你最不服的,是因为对向有车逆行超车导致你急刹,而后引发了后车追尾, 其实,你心里是想把这个逆行的司机找出来,理论一番,对吧?

交警判罚你客货混装,既然金杯装货了,就没办法,这是个擦边球,(如果你的金杯只装人,没问题,如果你的金杯是个货车,装了点货 也不会这么罚)。所以这个问题也只能认了。

后面跟车紧的那个小女孩是个新手无疑, 40码左右的速度,还追尾,安全气囊都爆了,那就说明跟车距离真的太近,肯定没超过8米,或者是他自己操作失误(这些都扯远了,), 交警肯定判罚她的全责。

这里,说下你的事情,现在不论什么车, 都要有个行车记录仪,哪怕质量再差点的记录仪,也得有个才行,才能在这类事故中,第一时间掌握能对自己有益的证据, 第二,你这事情都堆到一起了, 年审过检什么的,凑到这一堆了,比较棘手, 看你如何取舍, 想按时过审,就花点高价把车修了, 想要夹哥合适的修车, 审车又不行,这是个需要冷静一下做决定比较好的问题,我建议你取前者,要不然我认为你是已经有想换车的主意了。

(40码的速度遇到对向逆行超车的,你不应该急刹,就算缓慢降速,也不能饶了那个逆行的混账,我也是最看不起不守规矩的人,尤其是交通规则,逆行闯大祸,就是要给他个教训,因为逆行,你缓慢降速刹车就算相撞了, 对方全责,你车也不用审了,直接全赔。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 你最不服的,是因为对向有车逆行超车导致你急刹,而后引发了后车追尾, 其实,你心里是想把这 ...

是的  的确和您说的一样  后车不服气  我也不服气 我们之间的追尾是因为  隧道出口的山路上 还有人实线超车且不让行 这种重大交通隐患交警都不问一句  就说和我们事故无关就完了  幸亏是奥迪追尾我 要是 渣土车 估计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至于说撞上去  撞逆行的车  事后说说可以 但是当时出了隧道  拐过弯才看到的  我一个大金杯 对面两台货车 一个渣土车 一个4米2的厢式货车 并排行驶 占满了所有车道 还有那个逆行的厢式货车还用大灯闪我    下意识就是踩刹车了啊   都没过脑子的  直接就刹车了  是不是可以表扬下我的安全意识高 让速不让道  其实要是当时猛打方向也可能避开 但是更有可能就掉右边的路肩下面了  右边硬路肩外侧还是有点深度的 毕竟还在山上没完全下山呢

其实真要说撞报废了全损 肯定我划算 这车 按照保险公司的车损险价格是 2-3万块 我实际成交价格就6000多   但是 那么千钧一发时刻 谁能考虑这个嘛  更何况我这车要是撞卡车 还真不占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 你最不服的,是因为对向有车逆行超车导致你急刹,而后引发了后车追尾, 其实,你心里是想把这 ...

我跟交警也说了 就是想找出这个司机理论一番  交警的监控看不到他逆行 但是 从他的前后监控里可以看出来 之前监控他在渣土车后面 之后的监控跑到前面了  这一段路是长实线 因为弯道多 还是山路  不能超车的 所以他肯定是逆行超车了  但是交警貌似没兴趣找证据  我说就是没证据  给那个司机打个电话提醒下  也没兴趣     我觉得他才是重大安全隐患呢   可是交警没兴趣哪怕是打个电话提醒下或者让他到交警队来  问下(说不定心虚人家就承认了 我都想了 就说 他超车碰擦了我的反光镜 然后这样一诈 说不定对方就把行车记录拿出来了  这样不也就证明了他走了逆行了么  ) 交警貌似就没兴趣干这个 只是对 我和后车罚款很积极  所以不知道交警怎么想的  是预防事故隐患重要还是罚款重要呢? 虽然我和后车有违法行为 但是对比那个逆行的司机 我们这算啥  逆行超车还不让道的司机违法才最严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跟交警也说了 就是想找出这个司机理论一番  交警的监控看不到他逆行 但是 从他的前后监控里可以看出来  ...

交警判责只判现场或者判罚直接导致事故的车辆, 对向来车逆行导致第三方的车祸,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视频或者监控照片做证据是不能定人家的责的,也没办法定责,交警不是派出所民警,不查案,不找线索, 只配合查案。

另外, 你担心的审车问题, 今天问了我的朋友, 朋友回答的是,如果因为在这种事故修车期间过审,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是可以接受继续购买保险续保的, 关于过审,你得去你要去审验车辆的机构直接询问,越早越好, (如果你这几天去咨询审车公司,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你还有时间按照人家的要求办理,如果到了要过审的那一两天临近了,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这是你的当务之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警判责只判现场或者判罚直接导致事故的车辆, 对向来车逆行导致第三方的车祸,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视频或 ...

据说可以直赔  如果可以直赔倒是可以 赔我钱我弄回家修去 还能省不少钱   就看对方乐意不乐意了 今天问了下 貌似也没说不行  就是不太情愿 估计他还是希望我能在他指定的修理厂修理  利润最大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