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分析下这个TL431结合9013的电路

楼主(2020-09-15):
网页上说这是个限流6A的电路,有点没明白。
TL431此处取个开关管作用,只要输入不超过2.5V内部基准源,3脚输出就是高电平(60V),K790导通,输出端就是30V减去MOS内部压降和采样上的小电压。疑问一,图上标注的输出2.5-24V怎么来的。
就算正常输出某电压,输出超过6A,采样上电压超过0.6V,9013饱和导通,那输出不是变成60V了吗,还有,此时怎么起到限流6A的。
谁能帮着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A:
431不是开关,它是传统串联稳压电路里的误差放大器,你把它看成一个“压控电流源”更易理解。Ufc控制TL431的3-2脚电流。

VOUT上升---Ufc上升---I32上升---Ue下降----Vgs下降----Rds上升----VOUT下降。
反之反向调整,动态平衡实现稳压。调整RW改变反馈分压比可改变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增大到Ur2大于0.7V后,三极管的Uce下降,即MOS管的Vgs下降,Rds上升,输出电流减小。限流值在6-7A之间,依三极管特性而定。

网友:
应该可以工作,只是不好用。

楼主:
水印把R3接地的470欧姆挡住了

网友:
431在这里是误差放大器的作用,不是开关。

网友:
431作用最好先理解一下。   楼上总结的比较完整。

另一个理解   431是个  电压控制的 电流泄放源。

这个电路 不加9013. 就是一个简单的带反馈的串联稳压电路。

RW和R3构成一个分压采样,反馈给431, 431泄放e点的电流,从而控制 e点电位,从而决定K790 也就是调整管 的输出。

然后在输出电路  引入R2这个采样电阻, 和9013这个 第二个控制管或者叫拉断器之类的 ,电流过大,采样电阻压降大了,9013导通,把e点电位又拉低了,调整管导通能力下降,输出电流减小

网友:
我也来解释一下,仅供参考。
    首先要了解TL431电压控制的原理,2-3脚比喻是一个泄水通道,1脚就是控制通道流量的闸门,1脚的电位高了,闸门就开得大,3脚的电位就低,输出电压也低。这个电路调整RW5.1k电阻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6A恒流也没错,0.1R6A=0.6V,正好是三极管的开通电压。
    另外,为什么要用高电压给K790场管G极供电,这是有效利用主电源(30V)和降低场管开通内阻的一种方法。

网友: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有人说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不是开关,它是传统串联稳压电路里的误差放大器,你把它看成一个“压控电流源”更易理解。Ufc控制TL43 ...

如果电流大于6A,9013饱和导通,那e点电压不是比K790的源级还少0.6V吗,MOS管不截止了吗

楼主:
之前被这个图给忽悠了,这个图仅仅在带反馈的场合下能正确理解,不带反馈很容易被看成比较器。

网友:
9013导通将开关场管gs短路截止输出,
9013完全导通be压降0.6伏/0.1欧=???安,

网友:
这可是很好的电路啊,我在14年的时候设计的,当时为了降低MOS的压降,特地增加了倍压整流给调整管的栅极。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d=928015&extra=

网友:
这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串联稳压电路,只不过用431代替了稳压管,实现了电压可调以及精度的提升。利用三极管配合检流电阻进行限流也是非常典型的电路,只不过这里主控制管用mos管代替了双极型三极管而已,0.1欧姆的检流电阻当电流达到6A使9013开始导通,让mos管逐渐关闭,这个过程使线性的,不是开关量,所以这个电路发热会非常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动态

输出电流逐渐增大---Ur2逐渐上升---Ib逐渐增加---Uce逐渐减小,当Ur2上升到0.6-0.7V左 ...

我试着分析下这个限流过程。
为讨论方便,先假设b点电压为0。由于未可知原因,R2上电压突然就超过了0.6V,那么9013导通,基级就有了电流,这样MOS管输出的两个支路均增加了电流,即MOS管上导通电流增大。由于9013基级产生电流,而基级电压远没超过C级,9013就仅仅起放大管作用,导致R1上电流增大,这样e点电位下降,MOS管的栅源两级,一个在减小,一个在增大,这是现象一。在MOS管饱和导通的情况下,势必内阻增加,这样MOS管的输出电流就减小,使得源级点电位小于0.6V,9013截止,回到之前某个正常的状态,这是现象二。当然也就起到了输出超不过6A的限流作用。
换句话就是现象一转到现象二的过程,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楼主是开关电路看多了吧,研究一下线性电源就明白了,几位都解释的很清楚了;但是这个图我也有点疑问,之前想用431作稳压电路的,只是电源电压最高到70V左右,看了下431的阴阳极电压记得好像只有36V,这个电路的431不会有击穿的危险?

楼主:
你这个仿真好像说明不了问题呀,你能在基级上增加一个电流表,再把30V改为40V(另外个60V依然不变),看看结果又是什么呢。另外Vgs不应该是4.567V吧

楼主:
看了下,是个恒流源,和我之前想的电流在6A以内还不是一回事,三极管始终是放大导通的

楼主:
你拿的这个管子,MOS管都不是在开关状态,而是起放大作用,电流较大。这和实际的不一样吧

网友:
如果有条件,搭个电路做一下实验吧,不烧点东西是不会印象深刻的呢,理论知识不足,又只会纸上谈兵,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楼主:
刚才没事把仿真软件试用版装起来,可调电阻在1、1K、5.1K时的几个仿真看了下,这个三极管几乎没起作用,MOS是微微放大状态,好像都是刚过门槛电压,电流极其小,都只有5个mA多一点。
自己搭电路费时费力,现在仿真已经可以把你想要的都拿给你。真感谢美帝,做出的这么好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没事把仿真软件试用版装起来,可调电阻在1、1K、5.1K时的几个仿真看了下,这个三极管几乎没起作用,MOS ...

费时费力 还是仿真好,不烧鸡,不炸管,也不会发冷发热,有道理。

楼主:
通过仿真,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MOS管的栅压不随栅极上的电阻变化而变化,换句话,Tl431起的误差放大器,莫名就起到部分反馈的作用。这个地方还有点奇怪。

补充内容 (2021-6-3 14:58):
此图比上图变更了三个要素

楼主:
先我认为MOS管曲线,栅源差(32.4-29.1)和电流(5.2mA)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我发现我接个负载1000欧,这个线性关系就变了,栅源差(32.4-29.1)和电流(34.3mA)。合着这MOS电流跟栅源差没关系吗,是由外界来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不好用,依据是什么?我前几年按这个电路做的板子挺好用的,你说说哪不好用,让我长长见识。

那么大的电流得热死了。这个电路小电流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哪个不热?

这是两回事,一个是环保要求,一个是成本要求,还有安全问题,你自己这样设计使用是一回事,作为产品有问题了。

楼主:
楼上几位,我的疑问是,按照规格书,栅源差(32.4-29.1)和电流(5.2mA)之间按理应该存在固定的线性关系,即在放大区每一个Vgs只能对应一个Id电流(即所谓的恒流源,电流不再随Vds变化而变化的,只跟Vgs有关)。但再多外接个负载1000欧,就变成了栅源差(32.4-29.1)和电流(34.3mA)。换句话,这同样的Vgs,前后对应了两个不同的电流,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1的阴极连续电流可以承受高达100mA~150mA,60V电压经过一个2K的电阻后,就算431的阴极电压异常情况 ...

其实我倒不是顾虑的稳定状态下431的安全性,只是电路从上电到稳态有个过程,在达到稳定之前431有承受电源电压的危险

补充:我当时想做的是一个宽电压输入(6~70V左右),输出只有5V电流大概最多200mA左右的电源,用BJT做调整管,由于压差太大范围太宽,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你表述的

  但你这个电路的输出最高,之所以选定24V,是在当它输出24V时,NMOS管的栅源极之间 ...

你说MOS管是开关状态,那我那仿真难道是错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我的疑问是,按照规格书,栅源差(32.4-29.1)和电流(5.2mA)之间按理应该存在固定的线性关系, ...

特性曲线的测试电路,MOS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之间。
稳压电路,MOS是与负载电阻串联后再接在电源和地之间。
看出差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性曲线的测试电路,MOS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之间。
稳压电路,MOS是与负载电阻串联后再接在电源和 ...

你认为源级接了电阻,这个特性曲线图就不适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我的疑问是,按照规格书,栅源差(32.4-29.1)和电流(5.2mA)之间按理应该存在固定的线性关系, ...

一定会有变化的,只是你的仿真精度怎样?仿真电压能达到1mV级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会有变化的,只是你的仿真精度怎样?仿真电压能达到1mV级别吗?

仿真肯定是没问题。后来我想通了,这个特性曲线也是适用的,但必须结合输出曲线一起求交点,之前管子外无外阻,所以输出曲线是一条垂直线(这就和特性曲线完全重合),现在带外阻了,就是条斜线。至于是开关区还是恒流放大区,似乎都不是,是介于这两个区之间的。

补充内容 (2021-6-3 15:09):
负载输出曲线:如果无外阻,是一根根隐形的垂直线。故而,与特性曲线交汇时,完全就和特性曲线重叠

网友:
看你给的参数,仿真电压才0.1V的精度,不够的。

楼主:
根据实际得出的值计算,MOS明显不是开关,只能是放大区,而且是小电流放大区,即Vgs刚好比门槛电压多那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因为上电后建立稳态的电压会有个过程,就像有漏水的池子,你开自来水进去,进水流量明显小于池子的 ...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在431可承受的电流范围内,即使431击穿也是像测试三极管的软击穿那样可以自己恢复,不会毁灭性损坏

楼主:
前面好几个提到431是电压控制电流,我仿真下来好像都是电压控制电压的,比如,431的输入端是定值,那么431的输出电压就是定值。即误差放大输出的结果是电压体现。而且,431输入端变化波动非常小,431输出端波动却特别大,各位可以看看原先5.1K换成10K,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其实我还就对这个431感兴趣。为什么输入电压不变,无论启动电阻怎么变,431的输出电压就是不变(换句话,同一输入电压可以对应不同的输出电流);而且输入稍微变化,输出变动就特别大。我没查到431规格书里,输入和输出的曲线图,版主如果有,不妨贴个截图。

楼主:
看来我是把输入输出弄反了,灌电流Ik是输入,VR是稳压输出。但一般电瓶充电器上用TL431,都是负载端变化,引起灌电流变动,初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R是输入。

补充内容 (2021-6-3 14:36):
错误!刚好搞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就对这个431感兴趣。为什么输入电压不变,无论启动电阻怎么变,431的输出电压就是不变(换句话,同 ...

短路R、K,431就是一个折转很陡峭的2.5V稳压管:

但是最好别把它当成稳压管,看成是压控电流(卸放)源更好一些。
控制极电压阈值2.5V,超过此阈值,阴极电流Ik直线上升。至于阴极电压是多少,是由外电路决定的。
你甚至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把431接成音频放大器,R极设置2.5V偏压,通过隔直电容向R极馈入音频信号,音频信号的小幅波动会引起Ik的大幅波动,配置合适的负载电阻,就能从K极取出放大后的音频。
本质上,TL431就是个由控制极(R)电位去控制阴极(K)电流的器件。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9141/UTC/TL431.html

楼主:
以实际的仿真结果来看,在每个可调电阻下修改不同的启动电阻,对应的R的电压和K的电压基本上恒定。但R的电压无论什么情况都不是2.5V。
如果以灌电流为输入来说,不能解释为何R的电压无论什么情况都不是2.5V。
如果以R级为输入来说,又不能解释为何同一个R级对应不同的电流。哪怕是把MOS调整管当成431的KR之间的反馈,好像也不能解释。

补充内容 (2021-6-3 14:30):
其核心原则就是∆Vr和输出电压呈线性关系,换句话输出电压只与∆Vr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实际的仿真结果来看,在每个可调电阻下修改不同的启动电阻,对应的R的电压和K的电压基本上恒定。但R的电 ...

R是电压取样端,按照稳压电路的原理来说,只要这端的电压偏离431内部的Vref(基准电压),就会引起K端的电流变化,至于变化多少是与你外接的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我认为MOS管曲线,栅源差(32.4-29.1)和电流(5.2mA)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我发现我接个负载1000欧,这 ...

我认为那是负载太轻了,栅源极的电压变化太小,超过测量仪器的分辨率,看不到而已。你把负载变为1欧或10欧,看这个电压还会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R是电压取样端,按照稳压电路的原理来说,只要这端的电压偏离431内部的Vref(基准电压),就会引起K端的电 ...

那么,R级是不是应该每个电压对应一个Ik呢,但你看看那表,每个电压是对应了不同的Ik。

楼主:
下面三个图解释清了R级输入和Ik输出关系(主要是∆Vr),同时也解释清楚了为何Vk恒定的原因。看来我仿真出的2.42V这些可能是错的。
非常感谢版主的耐心解释。

楼主(2021-06-03):
有几个结论:
1.  431的∆Vr和输出电压呈线性关系,换句话,431的输出电压只与∆Vr有关系,而电流Ik是果不是因!
2.  MOS管处于微小电流的放大状态,而非开关态。9013几乎没起作用,仅在超过6A时起到保护作用,以反馈方式,反馈中也是以放大导通而不是饱和导通。
3.  改变负载必定改变输出电流,需要负载曲线和特性曲线一起作图,才能得出电流值。

楼主(2022-03-25):
首先,根据2.45V的Vref,得出Vout;再根据负载得出输出电流;再根据Vgs恒等于3.3V得出Vg;最后算出Ik和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