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搭火线?

楼主(2020-09-15):
说实在 我不会。先接负 电瓶接线柱 负对负,电瓶正对电瓶正对 负对负,这样搭起来。

之前在数码之家问过 启动线是哪一根,没有一个人问题上来,看来大家都不知道,叫我查电路图,那不是更麻烦。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中一个2号黑线接正极 那不是反常?其实这个是启动线。 也就是搭火线 就这根线,然后再接车公共接地线。(资料网上找的总结,不对地方欢迎指正)

图上怎么上传不了,换了二个浏览器。

图片地址: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009/15/175550pfrdud3cdt3djede.jpg

网友:
    这不用怎么研究,直接搭电瓶桩头线。

网友:
帮楼主上图片:

网友:
1搭接+极,8搭接-极

网友:
根本不用管那堆接线柱,直接把负极搭到电瓶负极,正极搭到电瓶正极就行了

网友:
先将应急启动电源的红色+ 接车蓄电池+桩头 1,再将应急电源黑色- 接车蓄电池负极-桩头 8

网友:
作为常识,哪个粗,哪个适应的电流就大!!

下面那对模块检测供电的,辣么细的线,不怕烧了着火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汽车搭电别拆保险盒啊
玩意搭错……噗……
直接正极兑正极 负极搭铁就行了啊
一定要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
这个真直观,我的是竖着的,不拆下来看不到

网友(2020-10-20):
直接搭正负极

网友:
直接接电瓶正负极就是了,
平常启动那电不就是从电瓶来的吗,
你搭个电,还要去拆保险盒,找启动线,
是不是扮高大上,还是闲的xx,

网友(2021-01-18):
这是日系车?这么多分线桩

网友:
说明书说搭伙负极一定要搭在拖车环上

网友:
就是接在1与8号,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