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aiwa JX609换记忆电池

楼主(2020-09-15):
aiwa JX609磁带随身听设置不能记忆,经查内置3V电池失效没有电。原装是CL1220.网上没有买到,只有CR1220。换上后可以记忆设置了。不知用CR1220代换CL1220可以吗?CR是不可充电池,CL没有查到类型?

网友:
记忆电池都是低自放电长寿一次性锂电,

网友:
都是额定3V的一次性纽扣锂电池,与2032、2025等就是直径/高度的尺寸以及制作原材料有区别,一般来说容量也随着体积增大而增加

网友:
由于是数码记忆电台所以需要有个记忆用电池(和电脑的BIOS电池同样),没有什么特别讲究,能装入,电压对头就可以了。这个机子灵敏度和音质不都错的,玩的开心~!

楼主:
谢谢以上老坛友的解释,有你们指点我收获不小!

楼主:
再请教,此机购入就显示屏在不装外接电池时也始终亮着,是机器问题?还是没有设置好?此机如不常使用也就白白耗电了,经常换记忆电池也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