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车机,怎么才能4声道?

楼主(2020-09-16):
20块钱收的车机,准备装小电动四轮上用。接线的时候发现只有两个声道能响。我就想问问,这个车机是只有两声道呢,还是还可以开启四声道模式?我看电路应该是四声道的。

网友A:
从红圈内接出器四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红圈内接出器四组线.

现已经接好,但是只有前置声道有声音,后声道,没有声音,怎么破?

后声带是有电路的,连接喇叭,有电流声

网友B:
按MEDIA+1,两个同时按10秒左右开启4声道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MEDIA+1,两个同时按10秒左右开启4声道模式。

我去试试!!

楼主:
在菜单中恢复出厂设置后,四音道都有声音了
菜单里面也多出了前后音道平衡的调节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