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车机状态监示器的车机组合

楼主(2020-09-16):
在网上买配件.组装了一台带乐谱仪的车机组合.欢迎砖头.

网友:
你的乐谱仪纯属多余,(看个热闹而已
——真话,别介意。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楼主:
谢谢点评加分

网友:
看起来不错,过程应该详细一点,让大家有个参考借鉴

网友A:
不错。声音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车机很耗电,你是不是在“乐谱仪”里面做了线性电源供电?

使用明纬12V4A开关电源.分别供电;车机耗电1A左右.乐谱信仪耗电0.3A.无噪音.

网友:
做的不错!大气有气派,如果声音也好的话那是比较完美了

网友C:
只能说是四声道音量电压表,不能说是频谱仪.〔一般声.电领域没有乐谱仪这说法〕

迟点我替你修改一下贴题

网友:
拆了几个安装大屏的,无一例外都是TDA7388.音质只能说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四声道音量电压表,不能说是频谱仪.〔一般声.电领域没有乐谱仪这说法〕

迟点我替你修改一下贴题

谢谢指正.卖家说是乐谱仪.实际是车机状态监示器.一个温度表.二个vu表.一个12v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声音怎么样啊

音质一般.甩丢功放接胆机不错.主要是看中音源比较丰富,可以安装安卓所有app.蓝牙.可驱动1000T移动硬盘中的无损音乐.视频.等.

楼主:
是纯属多余.我做的就是寂寞.

网友D:
什么车机?不是导航吧,导航的声音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车机?不是导航吧,导航的声音真不怎么样

安卓机.有导航.音质不难听.

网友:
安卓机的还行

楼主(2021-01-13):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关注!!

楼主:
谢谢夸奖.继续努力

网友(2021-07-26):
不错,可以媲美品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