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桥和高档万用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16):
比如一个万用表福禄克289,一个2000多块钱的国产数字电桥,在测量方面有什么区别?我在想,电桥能测电阻,电容,电感。万用表可以测电阻,小电容,电压,电流等。但是对于测量电阻来说,是2000多块钱的国产电桥准,还是福禄克289准?

网友:
如果精度一样的仪器,可以预计电桥测试的结果更好,尤其是测试小阻值电阻,即使是高档万用表,二线测试的结果误差也会很大。

网友:
正规军里垫底的和泥腿子里拔尖的,都是偏离原部平均的个股,看比较那些方面,看具体实力长短,看应用需求针对

网友:
你说的直流电桥还是交流LCR电桥?直流电桥一般是三个臂与被测物组成四个臂后,让电压表指示到0位,然后通过公式算或者直读显示当前被测电阻值;另外一种就是交流LCR电桥,通过测试交流电压电流相位频率这些参数算出当前电阻的阻抗。万用表一般是通过恒流源1毫安,100微安,10微安,1微安,100纳安等来测试电阻上面压降算出电阻值的。

网友:
测量机理不一样,当然要相信电桥。

我用的VC4080电桥。500多元的廉价电桥。

网友A:
对于测量电阻来说,100多块钱的国产电桥也要比福禄克289准!!

网友:
只测试LRC就电桥好,又要兼顾测试电压电流就万用表。

网友:
电桥精度高许多

网友B:
Fluke 289 的电阻档精度是 0.05%,直流单双臂电桥比如 QJ36 精度是 0.02%,结论是直流电桥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测量电阻来说,100多块钱的国产电桥也要比福禄克289准!!

289 测电阻精度 0.05%,哪个型号的国产电桥精度达到或超过它?我前面距了一个荔枝,QJ36 是 0.02 级电桥,精度能达到或超过 289,不过 QJ36 可不是 100 多块钱的电桥。

或者那么讲吧,什么国产电桥 100 多块钱?哪怕是 QJ23 这种 Wheatstone 电桥也要五六百的。

网友:
桥式电路的特点就是精准,任何一个臂不平衡,或者说电流有一点不平衡就会在表头上显现出很大的电位差,普通万用表采取的分流分压采样不准确,达不到精准要求,特别是小电阻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289 的电阻档精度是 0.05%,直流单双臂电桥比如 QJ36 精度是 0.02%,结论是直流电桥准一点。

多谢了,你说的这个QJ36我也查了下,看着和数字电桥不一样,不过好用我也考虑买个类似的。价格几千块钱还可以

网友:
关注小电阻测量,电桥是可以高精度测量小电阻,为此买了一台数字电桥,纯电阻是理论理想电阻实际电阻还有电容电感,比较迷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你说的这个QJ36我也查了下,看着和数字电桥不一样,不过好用我也考虑买个类似的。价格几千块钱还 ...

不好用,很难用,需要自己预估待测电阻大小选择合适的测试电压,然后加减“砝码”,不会用的新手可能转半天检流计都一直打到头。而且,虽然现在可以用数字万用表代替昂贵的外接直流复射式光电检流计了,但精密电桥还需要“砝码”,也就是标准电阻。一套标准电阻要六千到一万块钱,所以别看电桥不是非常贵,标准器比它贵多了。

BZ3 0.01 级标准电阻,QJ36 的“砝码”:

高档万用表现在测电阻能达到 10ppm 数量级,所以现在很少使用电桥测电阻,毕竟电桥测电阻很麻烦,万用表夹上去自动得到结果。

至于数字电桥,那玩意是计量机构用的,一般人应该见不着,亚 ppm 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你说的这个QJ36我也查了下,看着和数字电桥不一样,不过好用我也考虑买个类似的。价格几千块钱还 ...

或者你说的数字电桥是下面这样的玩意?

这种玩意精度很低的,以下面照片中脑门上写着我很精密的同惠 2819 型 LCR 表而言,它的基本精度因素是 0.05%,这个已经是国产商用电桥最高精度。

网友:
电桥是测量仪器结果是有保障的,万用表是方便工具。

网友:
不要把万用表和电桥放在一起比较,他们本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应该说万用表+电桥是很好的搭配

网友:
只有研制仪器才需要电桥测量元件。一般的开发电子装置和业余爱好根本就不需要,电容表或者电感表足够了,除非显摆用。
如果是一个公司,配置一些普通精度的电桥倒也可以,不必追求太高的精度。电子工程上的电感电容数值所需要的精度并不高,反倒是稳定性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用,很难用,需要自己预估待测电阻大小选择合适的测试电压,然后加减“砝码”,不会用的新手可能转半 ...

多谢指教,上面的那几个标准电阻看起来还不错。难用倒不一定是问题,主要我也不反感瞎折腾。下面那个计量局用的不是我说的那种,那种我也没见过。我说的是你楼下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说的数字电桥是下面这样的玩意?

这种玩意精度很低的,以下面照片中脑门上写着我很精密的同惠 2 ...

我说的就是这种数字电桥,公司里现在用的也是国产的,测电阻准不准不知道,测电感和电容倒是比普通万用表强多了。测一个0.15nF的电容,万用表什么不接都有0.2nF以上的度数,加上电容度数超过了0.4nF。用电桥测,一下子测出来143PF,看起来还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种数字电桥,公司里现在用的也是国产的,测电阻准不准不知道,测电感和电容倒是比普通万用表 ...

这种电桥,应该是说 LCR 表(自动平衡桥式原理),它的用途是测电容和电感的,不是测电阻的,因为它是交流激励,交流电压电流的测试精度很难做的比较高,而且从原理上,自动平衡桥一般通过特定相位的斩波把电压和电流波形正交斩出 4 个电压进行测量计算,整体上说引入的误差很大。

如果要对电阻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宜选择这样的仪器,根据待测电阻的范围,微小电阻选择毫欧表、微欧表,上面那种 LCR 表实际上对毫欧微欧级电阻测试也准不到哪去

常规阻值电阻可以用高档万用表,高档万用表在常规(10欧姆~1M)电阻的测量精度上可达到 ppm~10ppm 数量级,顶级商用 LCR 表也才 0.05% 而已

很大的电阻(>1G 欧姆)一般使用静电计测量,这个也不是 LCR 表能达到的测试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桥,应该是说 LCR 表(自动平衡桥式原理),它的用途是测电容和电感的,不是测电阻的,因为它是 ...

学习了,你图中最下面那个黄色片状电阻,也是我们设备里需要大量用的。我对仪表测量这方面不太懂,听您的指教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种数字电桥,公司里现在用的也是国产的,测电阻准不准不知道,测电感和电容倒是比普通万用表 ...

从基本原理而言,这种自动平衡桥式 LCR 表通过施加交流激励,然后测得流过 DUT 的电流(自动平衡桥将其输出为一个正比的电压)以及 DUT 上的电压,并通过正交斩波得到 4 个正交的电压分别测量后,经过复数除法得到 DUT 的阻抗 Z ,以及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θ,然后再根据 Z 和 θ 计算出所有参数。

所以只要阻抗 Z 和相位角 θ 准确,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测电容也是准确的。

金属箔电阻通常是平面式的,具有极低的电抗 X,所以可以用于核对 LCR 表的阻抗 Z 测量是否准确

同时因为它的电抗 X 极小,也意味着相位角 θ 应该是(接近于)0 度,也是对 θ 测量精度的一种核对

另一种核对就是 90 度,NP0(C0G)陶磁介质电容具有十分接近 90 度的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你图中最下面那个黄色片状电阻,也是我们设备里需要大量用的。我对仪表测量这方面不太懂,听您的 ...

这货是 100G(1e11)欧姆的电阻,如果是要测这种电阻,常规电桥和万用表都做不到,你需要的是静电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 100G(1e11)欧姆的电阻,如果是要测这种电阻,常规电桥和万用表都做不到,你需要的是静电计...
...

我们那个没有那么大,我们那个是200M的,这个100G确实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那个没有那么大,我们那个是200M的,这个100G确实是太大了。

以 Fluke 289 为例,其 100MΩ~500MΩ 档规格是 8%,我前面用的静电计规格是 0.2%,性能相差非常多。

不过静电计价格比较夸张...

如果你的待测电阻可以承受足够高电压,可以考虑用绝缘测试仪器测量,比如 Fluke 1587,在输出 1000V 时,600MΩ 档规格是 1.5%,这个精度比 289 高不少。但如果待测电阻不是可以承受高压的电阻那就只能考虑静电计了,带电阻功能的静电计,七八千刀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 Fluke 289 为例,其 100MΩ~500MΩ 档规格是 8%,我前面用的静电计规格是 0.2%,性能相差非常多。

...

我有个优利德UT513绝缘电阻测试仪,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可以试试那个东西,之前用优利德UT61E测100M,200M电阻,也还可以。我们200M电阻的精度是1%的,但是我们也不确定是否真有,看来要弄个精度高的表来测才行。你说的静电计我去了解一下,贵是贵了点,如果需要的话还是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