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777打理记

楼主(2020-09-16):
近期淘来一台夏普GF-777,卖家说是三十多年前买的,一直都是自己用,收、录、放都正常。我以前买过他的东西,还是很信任他的,所以没有犹豫就拍下了。机器到手后通电试机,该转的都转,该响的都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电位器有噪声,算是如实描述。

一、        清洗机壳。
淘来的二手机器我都要做一遍大清洗,为日后无所顾忌地零距离接触创造条件。能拆的全拆掉,前脸、后盖、仓门、钢网等统统送卫生间洗涮。按理说这台机器的确保养的不错,看上去很干净,但即便如此,卫生间的地面依旧是污水横流。
顺便提一下,拆机前最好读一下777的维修手册,以避免走弯路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坏。这里再推荐一个国外网站上提供的拆机过程PPT,图片较多,比看冗长的维修手册更方便,适合业余爱好者参考。
《SHARP GF-777 DISASSEMBLY INSTRUCTIONS MANUAL》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 ... -Gf-777.html#manual
二、        简单保养。
用WD-40清洗开关触点、电位器,棉棒蘸水清洗主轴、压带轮,用研磨膏清洗磁头重垢,不必细说。
三、        修仓门。
重新组装好后沉下心来开始细细品味这台机器的性能,这时,各类问题开始慢慢地暴露出来了:两个仓门开闭都不灵活;两个电平表指针偏差太大,其中一个打表打的厉害,都能听到声音;录音干涩难听;FM立体声静噪开关不起作用;B卡放音有抖晃……,问题一大堆,一时竟不知从何做起。先修仓门吧,这个没修过,对这个最没有把握,不知能否成功,而其他的问题都见过,修复只是时间问题。仓门铰接处是777的通病,我这台机壳轴还算完好,但仓门铰接凹坑磨损严重,造成旋转半径变大而无法正常开闭。我试着用薄铜片卷成“C”形塞进凹槽并粘接好,待粘接剂固化后再仔细研磨薄铜片,使其与转轴恢复到以前的配合状态。经反复调整后两个仓门终于都可以自由开闭了。
(待续)

楼主:
七、        录音失真问题。
这次毫不犹豫直接拆下VR451、452检查,果不其然阻值都增大了好几倍。因为手头没有毫伏表不能按维修手册做精密调整,于是直接换上了两个6k2固定电阻。后来再试听录音效果,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已经与原版带无明显差别。我并不打算用它录磁带,如果录音的话,还是要按维修手册做调整。
(待续)
4.

楼主:
四、        调整电平表。
VR105、106是校订两个电平表的微调电阻,打表的那个微调电阻的阻值已经明显变大,调节已经不起作用了,换掉后可以调整了,但如何确定标准电平又是个问题,我又没有标准带和毫伏表。好在我有两台777,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相互参照取它们的平均数作为标准。于是将1kHz正弦波信号同时接入两台机器的线路输入端,这样四个电平表就有四个电平指示数,除了打表的这个外其余三个较为一致,取这三个数的平均数作为标准电平位置,把四块表全部调成一致。
五、        电压指示
电平表校准后再检查电压指示,电压指示也不准确,示数过低,再查是VR104阻值变大。维修手册给的标准是电池电压降到10.0-10.8V时,表针要指到“0”位置。我手头没有可调电源,便还是以另一台为参照,拆掉VR104,外接电位器调整,调好后把VR104直接换成固定电阻,电压指示恢复正常。
(待续)

楼主:
六、        FM立体声静噪
收听FM广播时立体声静噪开关不起作用,也就是调台时能听到讨厌的噪声。经查是微调电阻R21阻值已明显变大失效,又是微调电阻!外接电位器调整好动作阈值后换成固定电阻,故障修复。
(待续)
3.

楼主:
八、        加大滤波电容。
在调整电平表时发现在音量稍大时按下背景照明灯开关,照明灯就会随音乐节奏闪动,这是典型的供电问题,照明灯是直接并联到主电源上的,音量加大时导致电压降变大。777主滤波电容只有3300微法,要为四个大喇叭供电是有些偏小,两个HA1392的四个输出电容合计就有4000微法了。我在电源板上又加了两个3300微法的电容,再开机试听,闪动问题有所改善,已经不那么明显了。灯闪只是表象,提高电源的稳定性以改善音质才是目的。增加的两个电容加在了电源板上,是在电源开关前面的,也就是插电即充电,不受电源开关控制,不会增加对开关的冲击。有的网友通过外加继电器以缩短供电回路的电线长度来减低电源内阻,我没做过对比,但个人认为加滤波电容更有效。
(待续)

楼主:
九、        换皮带、压带轮。
前面提到B卡有放音抖晃的问题,放音时仔细观察,已经能看到压带轮在偏芯旋转,音调也随其摇摆,用手去捏已明显感到变硬,必须更换了。A卡虽然听不出抖晃,考虑到拆一次机不容易,我还是把两个压带轮都换新的了。皮带也无一例外都被拉长了,777一共有5根皮带,除了计数器的皮带没换外,其它4根我都换掉了,四个小胶圈也都拆下来清洗了一遍。
机芯按键支架侧面印有“59.4.17”的字样,推测是指昭和59年4月17日,即机芯是1984年出的。
装回机芯后,抖晃没有了,功能恢复正常。
(待续)

楼主:
十、        换中、低音喇叭。
经过上述这些修理调整后,机器已基本恢复到它应有状态,可以正常使用了。前面提到我有两台777,这台是“5”字头,而上一台是“3”字头的,我把两台机器并排放到一张长条桌上,听磁带、听广播,并不断细品其间的差别。这两台机器的最大区别就是那四个大喇叭,“3”字头的是大磁钢的,而“5”字头的是小磁钢喇叭,机器重量也因此略有差异。小磁钢无疑对便携有利,但总感觉声音平平,不如那台“3”字头的厚实,且无法通过调整音调来补偿。这样的音质是不能令自己满意的,前面的努力也将变得没有意义。再次打开后盖,拆下一只低音扬声器,托在手里觉得轻飘飘的,放天平上一称才三百多克,想来想去觉得不换喇叭就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便买了四只4欧6寸半橡皮边喇叭。
喇叭到货后先裸接对比试听,原机喇叭灵敏度高、声音响,后买的喇叭响度略低但声音厚实耐听,是我喜欢的那种,遂决定装机试试。不过换喇叭并非易事,777原来的喇叭是6寸的,6寸半的是无法直接装上的,要么改喇叭,要么改机壳,我选择了改喇叭。用了一个大礼拜,经过一番切割、钻孔、磨修后,四个喇叭安装完成。
这次再听就大不一样了,顿感声音变得丰满厚实,以前的那种干涩单薄的声音也没有了,而且就连偶尔能出现的机震也消失了。这次的努力没有白费呀,感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待续)

8. 更换后的正面图

8. 更换后的正面图

7. 更换后的背面图

7. 更换后的背面图

楼主:
十一、        换高音喇叭。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坛里有出索尼高音喇叭的,于是就买了一对,到货后有做了对比。拆掉中、低音喇叭只听高音,差别并不明显。又听了一会儿,也许是777喇叭灵敏度高的原因吧,高音有时感觉变成了噪音。而索尼高音是布边的,听上去就不刺耳。再看到索尼高音厚厚的磁铁,最后还是换了。这个索尼高音支架是有开孔的,这是与一般高音不同的地方。为防止高音被中、低音气流调制,高音喇叭支架都做成封闭的,不知道这个为何做成开孔的,也许它就不是高音喇叭。当然还是要做一下小改动才能安装上。
六个喇叭都换了,可谓“旧瓶装新酒”,总重量也增加到14kg。
(待续)

网友:
请问师傅,我的机器故障为,收音放带正常,录音不正常,发现收音放带时,按动另一个带仓录音键,收音和磁带音量立即变少。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十二、        安装LED电平指示器。
777是三、四十年前的电子产品了,外观设计也是那个时期审美、技术、工艺、经济性等各方面的综合体现。在便携机当中,777体积庞大,分量十足,90W的标称功率令人感到敬畏,这是它阳刚霸气的一面;轻触式录音机芯、制作工艺精良的开关旋钮、加之各类完善的操作功能,这些又是它阴柔细致的一面。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机型设计,我曾怀疑它是否出自日本人之手。777声音好听,但给人以动感的电平指示过于低调,表头只露出一窄条,电源指示灯也容易被遮挡,有时都看不到。既然能发出这么好的声音,就有必要提升它的关注度,于是决定加装LED电平指示器。当今的LED电平指示器远非昔日可比,既美观又廉价,体积小巧,性能也不错。但需要注意的是,加装电平指示器丝毫不能改善音质,弄不好反而因引入不必要的干扰导致音质变差。首先要给电平指示器单独供电,其次LED灯若与驱动板分离,连线要做屏蔽以消除开关电磁干扰。再有就是从哪里取信号的问题,777很方便,直接从电平表取信号即可,因其前面有一级射极放大做隔离,故基本不用担心信号干扰问题。
至此,对这台777的改造告一段落,不论是听广播还是听磁带,或是通过线路输入接入其他音源,那些好听的声音又能再现了。
(待续)
12.
11.

楼主:
十三、        这次再来PK一下吧。
777机身宽大,四个喇叭连成一体,坐在前面如同面对一堵声墙。因为只是想对比喇叭的差异,故和调整电平表时一样将两台机器的线路输入并接在一起,用手机的MP3音乐做信号源而不用机器自带的卡座和收音头。我放了一段汪峰的《飞得更高》,先听5字头的,即改造机,声音丰满坚实有力,不仅能看得到低音喇叭纸盆的震动,而且还能感受到桌面的震颤,此时的我依旧洋洋自得,自认为必胜无疑。关死音量再去听3字头的,哇塞,怎么会是这样,这是一种绚烂多彩的声音,高、中、低音都好丰富呀,而且听到了刚才不曾听到的声音,如沙锤的声音,越听越爱听,不想关掉。PK的结果给了我当头一棒,换喇叭并没得到想象的结果!不过我也没后悔,更不想换回去,因为即便是这样也比以前要好许多。以前是听不下去,现在则是听了就不想关掉,听语言类的广播节目效果非常好。我的结论是用廉价的橡皮边喇叭做中音是不行的,较低的灵敏度抹杀了许多声音的细节,就连电路本底热噪声在音量开到最大时都不那么明显了。不管怎样这是两台具有不同音色的夏普GF-777,这比拥有两台完全一样的机器更有意义。
(待续)

楼主:
十四、        关于喇叭钢网的安装位置。
777的纸帖曾是它的一个独特的标志,令人过目难忘。但纸帖不透气,对声音还是有影响的,我比较了一下,“90W”字样放中间比放两侧好,这是因为中间是低音喇叭,两边是中音喇叭,低音喇叭对遮挡不敏感,但中音喇叭则较为敏感,所以纸帖面积大的那一半放在低音喇叭前面影响会小些。另外,纸帖一定要粘牢靠,防止低频共振。
还有低音喇叭位置为何要向内凹进去低于中音喇叭,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内凹可以提高机体结构强度,使低音喇叭能发出更坚实的声音;二是使中、低音喇叭发出的声音能同时到达聆听者。
十五、        关于电源电压。
实测开机时的15V直流工作电压,竟接近18V,我没有测量220V电压究竟是多少,反正这样高的电压对老机器是不利的。将输入电压调到240V档位,再测直流电压将至15.5V,这个电压对延长机器寿命是有益的。
十六、        结束语。
在电子元器件的小型化、精密化、多样化的今天去改造早期的电子产品,可谓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也使修复、改造成功的几率大幅提高,给电子爱好者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不论是做DIY,还是练书法、演奏、厨艺等等,能专注地做某项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便是对自己最大的慰藉,过程胜于结果。坛友们也可以发表一下你对夏普777或其他便携机的改造经历吧。
(全文完)

网友A:
只是按录音键音量会变少,按其它键包括放音键声音都不会变少。

网友B:
先赞一个,东西需要自己仔细打理才能恢复其价值,卫生工作的确很重要。
老哥不如买个BT/MP3 模块加进去,这样就可以日常使用的。

网友C:
改了喇叭就不是777了

网友:
机子新 干净

网友D:
楼主真有耐磨功夫,

网友E:
感觉还是应该修旧如旧,把原机性能发挥出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不是随便配的,尤其是带分频的,更不能随便换其它喇叭

没有那么神秘,换换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赞一个,东西需要自己仔细打理才能恢复其价值,卫生工作的确很重要。
老哥不如买个BT/MP3 模块加进去, ...

谢谢你的提示,有BT模块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直接把1392换成2030,电源改+—,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两片1392都换了吗?我觉得喇叭是瓶颈,如果能换喇叭就更好了。

楼主:
是的,乱改一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喇叭就不是777了

没错,这台叫“877”

楼主:
还好,机器没受过到暴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有耐磨功夫,

经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应该修旧如旧,把原机性能发挥出来更好

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东西了,适度的改造完全可以超越过去。借用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你是矿坛里的烧友,777摆在你面前,改还是不改?

网友:
干净,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换喇叭,原喇叭低音比较好,OTL换成OCL声音通透很多

玩音响换喇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不可以的说法,只有个人喜好的不同,原喇叭的低频我不喜欢。
OTL与OCL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输出隔直电容,一般来说也只对低频有影响。
改或不改都是可以的,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掉原装喇叭就是胡整嘛,你听几天就会后悔。

喇叭我换了,好坏自知,也没后悔,我每天都用它听新闻、听音乐,从未感到厌烦。
如果您认为不妥就作为前车之鉴吧,我只是将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换下来的四个喇叭出吗,不忍心让他们坐冷板凳

在这个板块我们只切磋技艺不谈商务。
你能改成OCL并能达到预期效果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也很不错,我支持你。

楼主:
这是国外烧友对777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外烧友也有只知皮毛的。
随意换喇叭或随意换箱体或随意搞分频,让我想起九十年代的音箱作坊满天飞。你要 ...

业余爱好者因条件所限只能做些能做的事情,如果要求烧友们都要按条条框框行事,那么他们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能容忍人们使用均衡器调整音频特性,那就应该允许尝试着换换喇叭。
而上世纪末某些音箱作坊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利益驱动,是市场行为,与音响无关,我们不去讨论它,烧友的目的也与他们完全不同。

网友H:
觉着还是保持原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着还是保持原样的好。

最主要是我有两台777,所以改起来有恃无恐。

楼主:
再重申一下,两台GF-777,编号3字头的大磁钢喇叭好听,所以保留;编号5字头的小磁钢喇叭不好听,所以更换。
支持原装喇叭好听的坛友最好说一下机器编号。支持5字头好听的坛友也可以说说真实感受。

网友I:
顶,不管成败总归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不管成败总归动手了

对的,不论成与败毕竟是尝试了。便携机受其结构、用途所限,音质不能与HiFi音响相比,甚至一套廉价的组合音响也能轻易地超越它。
但也正是因为它那些音质以外的特性,如便携性和灵活性,再加上它还凝结着对那段早已逝去了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回忆,所以才令许多人乐此不疲。

楼主:
除了夏普777,我还有索尼的CD便携机CFD-700和CFD-900各一台、夏普WQ-T353、爱华TPR-900等便携机。
爱华机在小音量下非常动听,无与伦比。两台索尼机是1990年的产品,是2.1声道的,带CD,能遥控,声音非常温暖。夏普WQ-T353基本上与索尼机是同一时期的产品,也是2.1声道,采用夏普独有的单仓双卡机芯,机体宽大,立体感和解析力都很好。这些都是很不错的机器。

网友:
支持楼主经验分享,赞赏楼主自得其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按录音键音量会变少,按其它键包括放音键声音都不会变少。

你这个可能不是故障,你把“rec. mode”开关拨到“auto”位置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能不是故障,你把“rec. mode”开关拨到“auto”位置再试试。

试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还是一样.

你再拨到“manu”挡,一边录音一边调整“rec level”旋钮看看音量有无变化,有变化为正常。
如果还是不好用,先检查一下录放开关,再围绕这两个开关、旋钮检查相关的电路。

网友(2021-01-03):
太喜欢了,能否转让一个呢?

网友:
特别喜欢,能否转让一个呢?

楼主:
777闲 鱼上很多,你去看看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只是按录音键音量会变少,按其它键包括放音键声音都不会变少。

777录音电平分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靠ren mode开关控制,该开关往上拨为录音手动控制电平,该开关往下拨为录音自动控制电平。可能由于录音手动控制电平的电位器坏了,导致你说的故障现像。将该开关往下拨为录音自动控制电平时,故障可排除,若故障仍不能排除,就可能是录放开关接触不良,应清洗录放开关。

网友:
技术不错.我也喜欢

网友(2021-02-09):
学习了!楼主讲述得比较清楚。

网友K:
之前手上也有一部中度损坏的777 变压器烧毁 扬声器被老鼠磕了  后来把扬声器换成惠威的喇叭 效果比原装的好多了 电源是找了一个东芝的笔记本电源 自带 三级滤波 尺寸正好可以塞进电池仓  收音机没有明显干扰
磁带放音不错  另外压带轮 可以用拆链器拆卸 十分方便
我的机器在电台指示部分用电平表指示信号强度 最强亮5格信号   我的经过折腾的机器 有人说是糟蹋东西 不过我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手上也有一部中度损坏的777 变压器烧毁 扬声器被老鼠磕了  后来把扬声器换成惠威的喇叭 效果比原装的好 ...

这是在抢救老机器,怎么能说是糟蹋呢?原装喇叭声音小的时候确实好听,但因冲程短,音量加大后就容易失真。喇叭阻抗最好还选4欧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抢救老机器,怎么能说是糟蹋呢?原装喇叭声音小的时候确实好听,但因冲程短,音量加大后就容易失真 ...

        之前在某音响交流群 展示了一下我的杰作  那是清一色说我糟蹋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在某音响交流群 展示了一下我的杰作  那是清一色说我糟蹋东西

我的境遇也类似,好不好听自己最清楚,行动了才知道

网友:
楼主的故障修复值得借鉴

楼主(2021-04-22):
我改造的是自己的机器,并把经历得失写出来与同行分享,没动别人的奶酪,也没有不实之描述,但为何要被减分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再重申一下,两台GF-777,编号3字头的大磁钢喇叭好听,所以保留;编号5字头的小磁钢喇叭不好听,所以更换。 ...

4字头知道是什么喇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4字头知道是什么喇叭吗

4字头的没拆过,说不好。

网友:
777是一代经典

网友M(2021-05-23):
我有一台,调频只有沙沙声无台,更换T1T2电容无用,中短波有台,求大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一台,调频只有沙沙声无台,更换T1T2电容无用,中短波有台,求大师解答

你先排除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然后从后往前找,看IC1第八脚有无音频信号输出,再看CF2、CF1有无中频信号输出。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先排除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然后从后往前找,看IC1第八脚有无音频信号输出,再看CF2、CF1有无中频信 ...

谢谢。波段开关已清洗,原来有一点信号,换了电容直接无台,怎样检测是否有中频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波段开关已清洗,原来有一点信号,换了电容直接无台,怎样检测是否有中频信号输出

你还有工作正常的收音机吗,借用好的收音机的中频信号分别接入CF1、CF2的输入级,如果听到声音了,说明故障在接入点的前面,别忘串接一个0.01小瓷片电容。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还有工作正常的收音机吗,借用好的收音机的中频信号分别接入CF1、CF2的输入级,如果听到声音了,说明故 ...

我把T1T2二个中周换了恢复正常。不知为什么拆了内部电容在外接47p不行,很多人说这样可以的,中周也没有拆坏,不明原因。

网友:
果断收藏!
我也有两台777,相对破的一台拆装过一次,给功放板换了电容,另一台一直没动。
两台都有音量电位器一声道无声故障,想换电位器,似乎不好找

对了,回头我去看下是几字头的,,是指SN号的开头数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把T1T2二个中周换了恢复正常。不知为什么拆了内部电容在外接47p不行,很多人说这样可以的,中周也没有 ...

成功修复就是最好的结果,外接电容也是完全可行的,也许是容量有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修复就是最好的结果,外接电容也是完全可行的,也许是容量有偏差。

谢谢,还有,那个调台旋扭松跨跨的,里边很大间隙,不顺手,怎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777录音电平分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靠ren mode开关控制,该开关往上拨为录音手动控制电平,该开关往下 ...

我的怎样拨都不行,声音很小,估计是录放开关了

网友(2022-06-03):
引用 网友M:
我把T1T2二个中周换了恢复正常。不知为什么拆了内部电容在外接47p不行,很多人说这样可以的,中周也没有 ...

鉴频中周约68P,中放约39P,可以用外接瓷片电容替代。
稍微调整一下磁帽即可,但最好配合扫频仪。

原瓷罐管电容都氧化变黑,使用条件潮湿的环境造成的,一般都变小了5-10P。
替换掉原电容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N:
既然改一下,那把后级功放集成块换成车载音响上的7850,声音立即提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基本功扎实!适合自己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声音。777一代名机,八十年代的美好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既然改一下,那把后级功放集成块换成车载音响上的7850,声音立即提升

你的建议不错,一片7850可以换掉两片1392,功率直接到180W

网友O(2022-12-27):
请问楼主你好!请问夏普777的舱门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你好!请问夏普777的舱门怎么拆下来啊!

我看已经有人答复你了,他说的对。下面的两个小弹簧是提供开门张力的,祝你好运。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M:
我把T1T2二个中周换了恢复正常。不知为什么拆了内部电容在外接47p不行,很多人说这样可以的,中周也没有 ...

容量不对,多换几种试试。

网友:
高音喇叭下面用同轴喇叭,原装的纸盆喇叭加大电容放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