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告诉我:三洋M9994K 机重多少?查不到。

楼主(2020-09-16):
我的夏普GF9494X,是7.9KG,  想比较哪个更重!

谢谢。

网友:
在产品说明书中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A:
这个不好查,干脆利用此贴来个汇总。
下面两个机型的数据均来自使用说明书。
三洋M9998K                           夏普GF777
重量 9公斤(含电池)             重量12.2公斤(含电池?)

网友B:
你的9494重,9994才7.6公斤

网友:
正好给水印挡住了,再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查,干脆利用此贴来个汇总。
下面两个机型的数据均来自使用说明书。
三洋M9998K                 ...

我的手册上看777表示11.8公斤(不知是否含电池)
另外三洋4500是5.2公斤(不知手否含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册上看777表示11.8公斤(不知是否含电池)
另外三洋4500是5.2公斤(不知手否含电池)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C:
94机喇叭前有块钢板固定,所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机喇叭前有块钢板固定,所以重了。

这个还是少有的现象!

我的夏普9494,  18cm的喇叭,声音很大,也没有钢板在前面固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少有的现象!

我的夏普9494,  18cm的喇叭,声音很大,也没有钢板在前面固定啊!

这样可能另低音结实点,不过反正是收录机的声音。
以前听过根德的1040,有几段声场展宽,声音娇嫩,特爽。当然三羊声宝都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能另低音结实点,不过反正是收录机的声音。
以前听过根德的1040,有几段声场展宽,声音娇嫩,特爽 ...

立体声展宽功能!

开关打上去,马上变宽,声音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能另低音结实点,不过反正是收录机的声音。
以前听过根德的1040,有几段声场展宽,声音娇嫩,特爽 ...

是的,9994 的2个低音喇叭用2块铁板加固后,低音下沉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9494重,9994才7.6公斤

你的资料不错

网友(2022-04-14):
@maodi您好 9994的维修手册 您方便发我一份吗?谢谢。 Skandia@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