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亮了,怎么查找原因?

楼主(2020-09-16):
笔记本不亮了,开机风扇转,屏幕不亮,怎么判断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看键盘灯是否会亮,用外接显示器看是否会显示。键盘灯会亮表示CPU已工作,其他具体就不知道了 ,拆开给coms电池清除下复位。检测 CPU供电,南桥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都正常刷下BIOS。不行就换南桥,CPU等。

网友:
硬盘读不读?外接显示器亮不亮。。。。。

网友:
啥工具没有又没基础还是找人修或报废吧

网友:
4楼的观点具有可操作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好像内存条坏了,原来不亮,换个内存条屏幕亮了,可是不出图像。难道内存条坏了把卡槽烧坏了?

网友A:
1,外接显示器试试 。2 外接键盘,按大小写灯看亮不亮。大小灯不能转换就是主板的问题。3,如果进入系统,连续不停的按Shift 键会听见轻微的嘀的一声。4,拿强光手电筒照屏幕,如果能看到显示,一般有80%的几率是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接显示器试试 。2 外接键盘,按大小写灯看亮不亮。大小灯不能转换就是主板的问题。3,如果进入系统, ...

屏幕确定是好的,试过了。开始屏幕现在是亮起来了,品牌logo出现过一次,其他时间都进不去,logo都不能显示。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条屏幕亮了,可是不出图像,外接显示器看下,

楼主:
不会修了,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修了,放弃了

不会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