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杨YB43020示波器三无维修

楼主(2020-09-16):
想用示波器,一通电,辉光一闪就没了。各种触发按键正常也有灯闪。估计故障不大在示波管附近。上网查找数码之家——拆机乐园一贴,与本机故障类似,测电源更换对应BU406故障依旧,测量辅助电源正常,顺着找到6TR2,表笔一顶辉光出现,虚焊导致故障,补焊后各点电压正常。

拆机乐园网友绘制电路图

拆机乐园网友绘制电路图

1处虚焊2处换管

1处虚焊2处换管

参考图纸修理

参考图纸修理

网友A:
单面板大功率工作的地方的发热量大的元件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虚焊。双面板就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会出现过孔不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大功率工作的地方的发热量大的元件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虚焊。双面板就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会出 ...

原来也出现过问题,热机一会儿好了,没在意,结果今天不能用了!买的二手机估计运输时摔的也有关系!

网友B(2024-01-26):
楼主可以提供这个型号示波器的全部图纸吗?我也是这个示波器,触发部分时好时坏,没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维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提供这个型号示波器的全部图纸吗?我也是这个示波器,触发部分时好时坏,没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

抱歉,没有啊,我的示波器也是网上买的二手仪器,运费比仪器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啊,我的示波器也是网上买的二手仪器,运费比仪器都贵!!!

感谢您的回复,这几天示波器又是好的,现在也买了新的数字示波器了。哪天这个示波器再犯毛病,就扔垃圾箱算了。

网友:
二手仪器常常犯病

网友(2024-02-26):
修的时候很痛苦,但是修好了以后,心里的成就感也是很爽的

网友:
曾经的CRT电脑显示器也是类似的故障,某大块集成电路的脚热的焊锡裂了,时不时罢工,补焊就修复了。找故障比修故障费时多。